使用 RaspBerry PI 架構的 SuperComputer

楼主(2013-01-02):
雖然相對於傳統的積架式或是刀鋒伺服器,有人預言微型伺服器可能昰更好的解決方式,它價格低,擴充容易。但有沒想過其實有更好的方案。參考以下視訊吧 ^_^

网友A:
想到用樂高玩具當機架!!  真是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到用樂高玩具當機架!!  真是神了!!

是的,真的很帥!

其實裏面有一位 16 歲的孩子,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想想國外的教育和國內的差異 >_<

我會 PO 此文,也是基於一個原因。那些超級電腦說實話目前也都是一台、一台個別的電腦透過光纖連起來的,連結的電腦愈多,功能也就愈強。這也是我 PO 此文的原因。

當然,如我曾說過的,Raspberry Pi 的應用很廣,大家可找找網路資料,例如用 google 以關鍵字來找 "raspberry pi web server",可以找到一些使用 Raspberry Pi 用來架構 Web Server 的例子,另外像是 DNS mail VPN NAS .. 等,在網路上都有一些不錯的參考資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真的很帥!

其實裏面有一位 16 歲的孩子,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想想國外的教育和國內的差異 >_<

一台效能可能不高,但是以體積來算,組起來跟一般的電腦一樣大時,效能就會超過目前高檔主機的效能嚕!!

也就是一根筷子與一把筷子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