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296W1-C1 板子上的電容(已解決)

楼主(2013-01-02):
請問大大,下圖中V296W1-C1 板子上紅框內的電容是什麼電容??

网友A:
好像是(鉭電解電容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鉭電解電容器)

您好,

好像和一般的SMD鉭質電容又不太一樣,謝謝.

网友:
鉭質電容

有正負極的低頻濾波電容,可以代替電解電容使用,容量都比較大,體積小

网友B:
PetitCap/47U/16V

楼主:
引用 网友B:
PetitCap/47U/16V

您好,

依PetitCap查尋,吻合我的相片中的電容,謝謝.

PetitCap片狀鋁電解電容融合鉭和鋁電解電容優點

日本Shoei公司最近推出一種革命性片狀鋁電解電容PetitCap,其2A和2B型號的最大高度僅為2.7毫米,這是因為它採用了獨特的塑料樹脂外殼和密封技術,而傳統的表面貼裝型鋁電解電容由於仍需採用橡膠來進行密封,因此妨礙了其高度的大幅降低。

PetitCap既具有片狀鉭電容外形小巧的特點,又保留了鋁電解電容成本低和容值大的優點(其最大容值可達到330μF)。
Shoei現在可提供兩個溫度系列的產品,SE系列(85℃)和SHE系列(105℃)。如按外形尺寸來分,則有3A、3B、4A和4B。

2A和2B型號目前正在開發之中。SE系列在極限工作溫度85℃下的壽命週期為2000小時,SHE系列在105℃下的壽命週期為11james 2000小時(3A型號為1500小時)。PetitCap電容可承受的峰值回流焊溫度為240℃。

片狀鋁電解電容PetitCap廣泛適用於對高度限制有特殊要求的設備應用,如筆記本電腦、掌上電腦、便攜式信息家電和磁盤驅動器等設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