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水器冷水端加淨水器?

楼主(2013-01-02):
因地處高石灰區,熱水器或熱水管易結鈣,導致堵塞,出水量變小或浪費能源,水電工都建議更換熱水器,但整台機器只有管線結石.須整台報廢嗎?
換了數台熱水器後,想說在進水端先淨水或許可延長其壽命??????????????
問問各位大大意見!

网友:
管路阻塞可用像檸檬酸加溫泡一陣子試試。
據我所知進水端是要加軟水器才對。

网友:
沒錯,就如老大所言的加軟水器。

台灣大都是硬水,只是程度不一樣。這樣的情況,很多都是用軟水器來改善的。

由於不了解你的現場情況,這類淨水器有很多種規格,你可上網找一下看看。

网友:
也可以用離子交換樹脂。

記得用濃鹽水還原。

网友A:
複磷酸鹽n_116|
耗材,且價格便宜.原理是藉由微量溶解於水中的複磷酸鹽來提高水垢的溶解度(建議在進水端加裝1~2支20吋的前過濾)...

離子交換樹脂n_116|
但是要定期再生(用濃鹽水浸泡),人工作業的話不划算(10吋管用RO的話我的經驗是2個月一次,約造水1200公升,北高雄,後來改AB管,時間到切換,有空再洗,再來嫌麻煩就拆了...),洗澡水嘛...(每3天?),如果口袋夠深可以用自動再生系統...

网友:
複磷酸鹽不知對人體是否有害?刷牙.洗菜會用到溫水

网友:
複磷酸鹽要選食品級的(用於改善飲料口感),工業用的粉便宜...

微量溶解於水中就有效果(PPM級,所以200~300克可以用2~3年),所以大多是開ㄧ個小小的洞並聯在水路的源頭(一般在過慮器後)...

價格由幾百到上千都有,外型有一次型跟可補充型...如有疑率可以請賣方提供食品級的證明...

网友:
複磷酸鹽這樣東東,我沒有用過,不過 LZ 可在網路上找一下資料,還滿多的。

我想依 LZ 的使用條件,這個應該不錯用 ^_^

楼主:
引用 网友A:
複磷酸鹽
耗材,且價格便宜.原理是藉由微量溶解於水中的複磷酸鹽來提高水垢的溶解度(建議在進水端 ...

一般熱水器進水端距熱水器約2尺距離,要裝過濾器,又裝複磷酸鹽管往往須拉管,因空間不夠,想裝在自來水進水塔處,這樣不論冷熱水都處理過了,只是耗材會花得兇,但對自己好點就好.

楼主:
水電工說可洗管,是否是用上述材料溶水垢?

网友A:
洗管大多是用檸檬酸一類,不過有些會為了提高清洗效率(尤其是老舊房子的鐵管...),會加入其他種類的酸跟一些介面活性劑(秘方),有些還會加熱來提高反應速度...

複磷酸鹽的效果是緩慢的(溶解度PPM級),而且提高鎂鈣離子的析出(結垢)在高溫(80~90度吧,請自行Google)會逐漸失效,不過一般家庭的使用狀況應該夠了...

所以熱水器管路結垢建議還是先對熱水器做管路除垢(熱水加檸檬酸),至於複磷酸鹽還是裝在房子的進水端就可以了...

网友:
試一下這個也可以!
http://bbs.pigoo.com/thread-29331-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洗管大多是用檸檬酸一類,不過有些會為了提高清洗效率(尤其是老舊房子的鐵管...),會加入其他種類的酸跟一些 ...

受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