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S-6577 VER:4.1 CPU供電電路故障維修

楼主(2013-01-02):
MS-6577 VER:4.1 CPU供電電路故障維修;
1. 加CPU上電可以開機, 偵測卡顯示- - - -
2. 測上/下管電壓,
    上管: D/12V, G/0, S/0
    下管: D/0, G/12V, S/0(GND)
3. 上管G/S導通, 初判上管擊穿, 拆焊3只上管, 拆1只量1只, 結果上管09N03LA 3只都沒有故障.
4. 上下管第1.2相G極由DRIVER HIP6602BCB供電, 第3相由HIP6601BCB供電.
5. HIP6601及6602則由ISL6556BCB提供PWM1-3信號.
6. HIP6602BCB測得, pin8PHASE2/pin9UGATE/pin12UGATE1/pin13PHASE1=已全導通, 是否可以
   判定HIP6602BCB 壞了.
請先進指教

网友:
看似HIP6602B已擊穿短路,將其拆下再量一遍,便可確認.(6601也要順便檢查一下)

网友A:
單量晶片 對GND阻抗嗎? 如果是那就掛了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單量晶片 對GND阻抗嗎? 如果是那就掛了0.0

是相對之間導通
對地阻值有56歐
THX

网友B:
據datasheet來看,hip6602是從電源管理晶片,另外還有主晶片才是,如果正確,建議也查一下主晶片如hip6302,看有沒有動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據datasheet來看,hip6602是從電源管理晶片,另外還有主晶片才是,如果正確,建議也查一下主晶片如hip6302 ...

主電源管理芯片是ISL6556BCB 28pin
沒有電路圖, 現在跑線並畫圖, 動作非常慢,
畫了一天才把3個芯片畫出來
THX
ISL6556B測得電壓如附圖, 是否已經NG了, 請幫忙研判,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