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電薄膜按鍵怎麼維修?

楼主(2013-01-02):
遙控器是電路在下,而按鍵底下有導電橡膠,當按下去時成通路讓mcu偵測。目前這個家電薄膜按鍵怎麼按都是斷路,手工在軟板另端socket接觸點短路模擬按鍵被按下就正常,確定是按鍵失效,請問:
1、機器非常新用不到幾小時但因放很久已無保固,查底部是直接在軟板另面黏上導電橡膠,這種設計想也知道非常不可靠,看圖片假如按大力一點肯定是可導通的,請問是軟板本身斷線?或導電橡膠處失效?故障原因究竟為何?
2、怎麼維修?

网友:
斷線就補線~導電膠壞了可以用鋁箔粘貼補上~

网友:
是的,我也是用铝箔,最好很薄的那种,而且有足够的粘性。但个人感觉铝箔的背胶粘性总不尽人意,粘上后在天气冷的时候强度还好,到了大热天就有可能掉,因为按键部份是橡胶类(硅胶)制品,其缺点是时间一长会有类似硅油之类东西渗出,粘粘的、油油的,这更加使粘在上面的铝箔易脱落。老早的产品遥控器根本不会这样,同样是橡胶制品,却没有类似的问题。我一个几十年的遥控器使用的还好好的。总之一句话,现在的产品质量可能都遵循“一个灯泡的阴谋”所说的教条。
另外,如果遥控器按键部份比较大的,可以考虑使用类似薄膜键盘的按键结构,也就说,一层隔离纸,一层导电纸的方法(具体可以参考电脑键盘内部的结构)。我有一个电视遥控器就是这样改装的,使用效果不错,也没有上述使用铝箔所带来的问题。

网友:
可以用電線絞線的一股細電線絲,從PCB線路可焊接處拉線過來,再用快乾膠固定!
快乾膠會碰到細電線絲上層,再用刀片輕輕刮除,讓他可以跟按鍵的碳膜(or導電橡膠)導通.
按鍵下方的碳膜失效才是用鋁箔來黏貼! 導電橡膠不可能失效吧!? 可以用酒精清潔導電橡膠表面及碳膜線路.

另一種方法,用導電漆筆來補線,只是沒試用過在遙控器的碳膜線路上,使用壽命不知能撐多久!
或是會不會影響原有碳膜線路的附着壽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