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NYO 27LC1 畫面異常

楼主(2013-01-02):
開機有時會有類似油畫情形,有時又正常,當正常時則會有第三張圖的情形出現

此張圖是我從別的網站捉下來的,此畫面和我的一模一樣,發此張圖的大大也是27LC1的機子,換了T-CON一樣無效,但我的情形是有時正常有時異常

有橫條絞出現

主機板有兩顆電容爆漿了,更換後情況一樣沒好轉,只好轉戰T-CON

此顆跟一般的AS15不同,它是AN1702,量了各端電壓但有幾處沒有接點不知該如何測量
GAM1:13.53
GAM2:11.55
GAM3:10.87
GAM4:
GAM5:
GAM6:
GAM7:
GAM8:
GAM9:
GAM10:6.88
GAM11:
GAM12:4.59
GAM13:4.23
GAM14:3.92
GAM15:3.38
GAM16:
GAM17:
GAM18:
底下這張是我把各點電壓標示上去,還請各位大大點一下迷津

補:剛查了一下資料發現此情形像是主板上的BGA空焊,不知是否真如此

网友A:
顏色有異常的能不能先用 "彩色階條圖" 看一下到底是缺色缺bit還是色偏問題

http://www.fj007.com/news/news_html/20094/200942986955_4.html

网友B:
看起來不像油畫.像色調異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來不像油畫.像色調異常.

小弟有不明之處想請教逍遙大,懇請指點迷津,謝謝
請教逍遙大如果只是單純色調異常為什麼會正常時出現橫條紋?
出現色調異常該往哪方面或哪個點著手,或是可進入工模修改設定,如是那此機工模該如何進入
還請逍遙大能幫小弟,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顏色有異常的能不能先用 "彩色階條圖" 看一下到底是缺色缺bit還是色偏問題

http://www.fj007.com/news/new ...

suneku大大這是在VGA模式底下開色階軟體出來看的情形,文字及資料匣圖示都有紅線條

网友A:
引用 楼主:
suneku大大這是在VGA模式底下開色階軟體出來看的情形,文字及資料匣圖示都有紅線條

tv下的圖看起來很像缺綠色

vga則像lvds排線接觸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tv下的圖看起來很像缺綠色

vga則像lvds排線接觸不良

suneku大你好,謝謝你的指引,其實圖一的現像是一種還有一種似油畫的畫面沒拍到,今天有空我會再補拍上來,此機昨晚有拿到本地的一位修液晶高手(對我而言)那裡研究了一下,確認了此機應該問題出在主板上的BGA,不過還是想再各位高手再提供一下意見及看法,謝謝

已補類似油畫的圖了,謝謝

网友C:
應該是BGA的問題.上公板測就知道了.
這台通病.換公版卡穩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應該是BGA的問題.上公板測就知道了.
這台通病.換公版卡穩啦!

昨晚和同業研究過改公板了,也和朋友談過了,他說如果改公這樣要再鑽洞會破壞原有外觀他不想改,如果找不到有BGA返俢台的話只好放棄了

网友D:
太老的機種改公板就可以延續它的使用壽命,也會比原本的畫面好些,如果不理它,要拿來拆零件也很難囉!

网友E:
引用 楼主:
suneku大大這是在VGA模式底下開色階軟體出來看的情形,文字及資料匣圖示都有紅線條

那隻手是樓主的嗎?????

需要BGA的板子,可以考慮自行加熱,有改善再作後續處理??

站內也有會做BGA的先進,可以尋求協助!!

小弟也是有一台專業級 DELL廠出的LCD 應該是類似故障,主板BGA掛!!

目前是先丟著,等到有空再來慢慢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隻手是樓主的嗎?????

需要BGA的板子,可以考慮自行加熱,有改善再作後續處理??

那隻手是我老爸的,我還要拍照所以手沒那麼長^^
之前自行加熱了塊顯卡失敗後就不敢再碰了,怕再度被我搞砸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太老的機種改公板就可以延續它的使用壽命,也會比原本的畫面好些,如果不理它,要拿來拆零件也很難囉! ...

剛再度與朋友連絡過了他不打算改公板,而這台機子他說不要了所以整台機子要送我,至於要不要改公板來使用可能目前沒有這個打算,因為家裡沒有缺電視,先留著好了

网友E:
留著慢慢解!!

還是可以找找拍賣,尋一下拆機料件更換??

楼主:
引用 网友E:
留著慢慢解!!

還是可以找找拍賣,尋一下拆機料件更換??

沒錯留著慢慢解,或是看站內有哪位大大方便提供BGA返修台協助,更或者留待我學了了植球再來用~~~哈哈
至於拍賣我找過了都沒有此機的AD板,昨晚去的前輩那裡他那裡也有一台同型機不過可惜的是他壞的也是AD板,所以沒解

网友F:
引用 楼主:
沒錯留著慢慢解,或是看站內有哪位大大方便提供BGA返修台協助,更或者留待我學了了植球再來用~~~哈哈
至 ...

我有整台是好的,ad板也別找了!2300讓你帶走!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有整台是好的,ad板也別找了!2300讓你帶走!

謝討阿資大大。因朋友本來就是打算拿去回收場的,只是聽到我有在研究所以才拿來要我看看,當然現在不行了他就送我也不修了,因他有換了新的了所以要他再拿出2300修似乎不可能了,不過還是謝謝阿資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