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大對決:修好泡水手機

楼主(2013-01-02):
http://taiwanhearts.pixnet.net/blog/post/36765240

剛剛看了這影片,說可以修好泡水手機,好像蠻厲害的

前面一小段而已

网友:
1.看是泡什麼水,先將其清洗乾淨。
2.烘乾或用其它方式使其乾。
3.看受損程度,進行修復。

其中最主要的關鍵就是電解質對主機板受損程度,
如果泡水過後先進行電池拔除,把機子分解,烘乾後,
大致上修復都沒什麼問題,
但如果硬開機的話,有些重要的零件就可能會受損而導致不能開機或出現異狀。

不過現在的智能手機,很多都是內置電池,以致於沒辨法在第一時間將其電池拆除,
如果沒有馬上送去修理的話,時間一久,電解質嚴重侵蝕主板後,修復變的極其困難,
即使修復好後,後續也會出現零零星星的小問題。

而智能手機的電路圖和零件,現是愈來愈難取得,再加上一些特殊的封膠方式,
使得換一些零件的風險程度加大,而且也很費功夫,所以修復手機也要看是否有其價值性,
以前手機可以修好是沒啥大問題,但智能手機的話,我是打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