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聲寶LM-32V37電源板 FSP-4F01(已完修)

楼主(2013-01-02):
(請教)聲寶LM-32V37電源板 FSP-4F01上 (B.C) (S.C)(I.C)腳位的定義, 知道的大大, 請告知...謝謝

网友A:
注意看電源板背麵線路.橋接高壓版 on adj 接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看電源板背麵線路.橋接高壓版 on adj 接點.

lcd85311230大:謝謝... I.C 接到CNS2的第12腳INV-CTL此腳也就是高壓板ON
B.C 接到CNS2的第11腳BRT-CTL此腳也就是亮度控制
S.C此腳也就是PWR-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