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電風扇轉不快

楼主(2013-01-02):
請問各位電風扇啟動慢轉不快
我有更換電容....沒用
還有哪裡可能壞掉

网友:
軸承檢查一下是不是很難轉動

网友:
風扇裡面沒有軸承,只要把前後的旋轉蕊,清理清理就好了,
旋轉蕊記得塗上耐高溫的牛油

网友:
白大指的"旋轉蕊"就是指"合銅軸承"
也可以先用WD-40噴前後2個軸承處,再讓它運轉幾分鐘看看轉速有沒有變快
如果轉速有變快,再拆馬達清理軸心及軸承上的舊油及氧化物
再上耐高溫的牛油就可以再用很久了~
如果轉速沒有變快...哪就不太妙了...

网友:
照片,沒圖沒真相.

网友:
點針車油便宜又好用.

网友A:
針車油太稀薄...
又不耐高溫,很快油膜就破掉沒有用了....
風扇軸承運轉時溫度是很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針車油太稀薄...
又不耐高溫,很快油膜就破掉沒有用了....
風扇軸承運轉時溫度是很高的.... ...

我用車用機油潤滑

网友:
車用機油最好。

以前我會用黃油,但後來會硬化。也用過針車油,但不耐用。

最後還是用車用機油最好。

先用WD40洗,洗完以後再用車用機油洗WD40。洗完以後再上車用機油。

(原因就是車用機油耐高溫、耐用又便宜)

网友:
以前老鐵殼電風扇.
有的會在上方預留一個約2~3mm小圓孔.
讓使用者可自行點針車油保養.
現在多數的人一直用不保養用壞就丟.
夏天過後洗乾淨收起來
隔年拿出來用通常點個4.5滴針車油即可使用一個夏天.
點對油跟定期點油是才能讓電扇使用長久.

网友:
有可能是啟動線圈出了問題

网友:
可以試試將風扇往後仰運轉看看!

网友:
馬達封油乾涸了 沒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