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硬碟故障

楼主(2013-01-02):
請問電腦硬碟故障我拆開看
裡面的光碟有一到刮痕
可以維修嗎
我的資料都在裡面

网友:
無法維修~
只要有刮痕,裡面的資料可能就報稍了
加上你有打開過~一些靜電塵就會跑進去
所以可能無法修了。

网友:
您拆開如果不是在無塵室拆的
灰塵就跑到硬碟池區表面,高速運轉下您的資料同時也泡湯了

网友:
我有一陣子也是都在拆硬碟
我爬了許多文章
國外網友的意思是
如果只是要救資料
無塵室是非必要條件
因為灰塵造成的損壞前
已經夠你救資料了
基本上要洗完澡稍無毛屑
找個比較沒灰塵的房間
才拆硬碟

至於已經有刮痕
的確要死了一半的心....

网友A:
要救硬碟裡的資料不建議你在非無塵環境底下拆硬碟蓋子,再說就算你拆了要救資料我想這也不是您救得了的,還有裡面有刮傷的話能救到的又是很有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救硬碟裡的資料不建議你在非無塵環境底下拆硬碟蓋子,再說就算你拆了要救資料我想這也不是您救得了的,還 ...

+1
個人有慘痛經驗

网友:
已經拆開了
就沒救了…
留下還蠻好用的

网友:
Let it go...
我有次把好的硬碟拆開後馬上上電去讀就讀不到了...
你的還有刮痕,應該是通電的時候摔到吧! 應該很難還原了

网友:
我試過硬碟拆開清洗讀寫頭然後再組合回去..沒問題的還用了2年吧!

网友(2013-02-04):
硬碟拆開清洗讀寫頭?也是在無塵室嗎?磁頭不是飄在碟片上方怎麼會髒?

网友:
硬碟有刮痕還是可以救資料, 能救多少就很難說了
但你這樣拆開, 一般都是拒送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