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電源板 EAY4050520 請問07N60C可用IRF740代替?(已修護)

楼主(2013-01-03):
保險絲6.3A斷裂
打火
打火
背面
請問原來是07N60C可用IRF740代替嗎謝謝
請問無場效電晶體可以量OUT信號嗎謝謝

网友A:
鄧大 :

07N60C3 不可互代. IRF740     耐電壓及耐電流都不同,

网友B:
IRF740 常見在B+ 之前,因為 Vdss只耐400V, Id:10A, Rds:0.55 Ohm
FQPF7N60C 我是這樣記億: 7A N-CHANNEL 600V ,印象中露拍一顆3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鄧大   :

07N60C3 可代. IRF740

大師你好:目前大多修CRT零件.我知道耐壓不夠.但又想試試(小負載).又請問大師.(無裝場效電晶體)可以量OUT信號嗎IC(UCC28060)想代用是因為場效電晶體拆下量無壞.但旁邊又打火.不知問題點.有請大師指示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IRF740 常見在B+ 之前,因為 Vdss只耐400V, Id:10A, Rds:0.55 Ohm
FQPF7N60C 我是這樣記億: 7A N-CHANNEL 6 ...

popcorn 大我知道阿.但想試試.
初級400V應該夠(小負載)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師你好:目前大多修CRT零件.我知道耐壓不夠.但又想試試(小負載).又請問大師.(無裝場效電晶體)可以量OUT ...

鄧大 … 個人意見

您這應是給高壓板 24v 用的區塊,可以在無場效電晶體,上電量信號 ! 最好做好隔離動作及保護 !

清查打火附近,注意 pcb 板上是否有炭化現象,也可以考慮目視及量測高壓板對地阻抗是否正常 !

楼主:
大師你好:明天會(做好隔離動作及保護)感謝
有清查打火附近 pcb 板上有炭化現象基板(無漏電)感謝大師回覆

网友A:
鄧大 …

UCC28060 300-W Interleaved PFC Pre-Regulator

如您所述沒錯 !

1.11 MB, 下載次數: 59

楼主:
引用 网友A:
鄧大 …

感謝大師電源板已修護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師電源板已修護謝謝

謝謝回覆 …… 祝  維修順利 ,生意興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