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Aspire 4736-ZG 筆記型電腦

楼主(2013-01-03):
請問大各位大大
ACER Aspire 4736-ZG 筆記型電腦
它的副廠電池要去哪裡購買
有推薦的賣家嗎

网友A:
網拍尋找,電池先生,台灣應該就這家副廠做最大吧

网友:
電池先生 TI-3450D 萬用外接式電池/第四代
=========================
其實現在的外接電源已經很夠用了
買筆電電池蠻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網拍尋找,電池先生,台灣應該就這家副廠做最大吧

大大
又敗家@Mr. Battery電池先生
是這一家嗎?
他好像都賣相機電池居多

找到他的網頁了~~~謝謝!!
價格還真的是不便宜....

网友:
電池型號給我 我這可代購 電池上有編號  最好是拍照片 比對  有些型號相同但電池接點位置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