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X-5150TM BIOS 更新後不能正常開機有解決方法嗎?

楼主(2013-01-03):
請問有人知道HP DX-5150TM桌上型電腦 BIOS 更新後不能正常開機有解決方法嗎?
在更新BIOS之前都正常,但是更新BIOS之後就只能到下面這個畫面了。
現在電腦開機到這裡鍵盤和其他輸出入設備都不能動,目前想要重燒也沒辦法。
是否只能拆下BIOS ROM 到其他的機器重燒(很麻煩的)。

這是主機板焊死的BIOS ROM

這是主機板焊死的BIOS ROM

希望有簡單的解決方式。

网友:
請問鍵盤是ps/2還是usb介面,如果是usb介面可用ps/2介面的試一試。

楼主:
鍵盤是ps/2

网友:
電池拔掉,RESET看看!!
你有燒錯版本嗎?

网友:
看來除了拆下來重燒外,很難有其他辦法了???

楼主:
電池拔掉,RESET看看!!          試過了
你有燒錯版本嗎?                       HP網站抓的應該沒錯,更新的時候也確認機型版本OK才更新的

看來只有拆下來重燒了(有3台要拆...)。謝謝各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電池拔掉,RESET看看!!          試過了
你有燒錯版本嗎?                       HP網站抓的應該沒錯, ...

應該和MSI MS-7050是一樣的板子...
除了拔電池, 有試過Clear CMOS?? 板上有個Jump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和MSI MS-7050是一樣的板子...
除了拔電池, 有試過Clear CMOS?? 板上有個Jump找看看? ...

有試過,就是第二張圖的白色圈圈中那個開關,一樣沒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試過,就是第二張圖的白色圈圈中那個開關,一樣沒效

是有一種製具可以不拆BIOS, 先扣上去以另一顆開機, 再重新flash BIOS.

但... 很久沒用... 忘了哪頭是向下的了...

如果你在台北, 要用可以借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有一種製具可以不拆BIOS, 先扣上去以另一顆開機, 再重新flash BIOS.

去燒原本的BIOS?因為當下M/B認的是第二顆BIOS不是嗎?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去燒原本的BIOS?因為當下M/B認的是第二顆BIOS不是嗎?

是二顆FlashROM的觀念沒錯!
所以, 開了機以後要把製具移除!

牛的用法是...
先燒一顆BIOS放在製具的上層(有分上層和下層)
再把製具扣到主板上的FlashROM上開機...
這時候, 主板是以製具上的FlashROM開機的...
開到DOS下後, 在開機狀態下, 把製具移除, 就可以更新板上的BIOS了!

這個製具有分ISA FlashROM, LPC/FWH FlashROM, 圖片分別是二種!!
FWH的那一個(有Intel FlashROM), 前陣子有用來救一片Gigabyte的板子..
ISA的那一個... 有五年沒用了吧...

网友:
居然有這種東西啊???

我還沒見過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二顆FlashROM的觀念沒錯!
所以, 開了機以後要把製具移除!

好棒的東西,也許將來M/B BIOS升級失敗了可以向大大借來一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棒的東西,也許將來M/B BIOS升級失敗了可以向大大借來一用。

我在內湖上班, 有須要的人可以借去用...
但, 先說明... LPC/FWH我有用過, ISA的要自己再試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有一種製具可以不拆BIOS, 先扣上去以另一顆開機, 再重新flash BIOS.

問一下那個製具是重主機板上拆下來改的嗎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問一下那個製具是重主機板上拆下來改的嗎

是早期Gigabyte做的, 內部使用的!
主要是主機板省掉PLCC的座後, 不好處理板上的Flash ROM,
所以有這種 "倒扣" 的製具, 方便重燒板上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早期Gigabyte做的, 內部使用的!
主要是主機板省掉PLCC的座後, 不好處理板上的Flash ROM,
所以有這種 " ...

所以是Gigabyte做給自己用的
外面買不到
失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有一種製具可以不拆BIOS, 先扣上去以另一顆開機, 再重新flash BIOS.

真是好東西可惜買不到!
我在花蓮可以借我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是好東西可惜買不到!
我在花蓮可以借我嗎?

寄是可以啦~ 但是也不確定能不能幫到您!
有確認的話, 再回應給我, 我再幫你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