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元件代號LB是哪種元件?

楼主(2013-01-03):
L是電感我知道,pcb上面有標示L的元件,但也有標示LB的兩端元件是0805或0603外觀有點類似二極體黑黑的好像有標方向,LB的元件跟電容串連但旁邊原則上無Q、D之類元件,請問LB是什麼元件?

网友:
有沒有圖,有圖就更容易看出來了 ^_^

网友A:
僅針對 SMD 代碼 "LB" 協助查詢, 參考之~  ^O^
希望大大有用~

TV02W190(B)-G    SOD-123     BI-directional  200W TVS  19V
SMF19CA     SOD-123FL   BI-directional  200W TVS  19V
BAP50LX      SOD882T      Silicon PIN diode

TV02W190(B)-G.pdf (103.11 KB, 下載次數: 45)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僅針對 SMD 代碼 "LB" 協助查詢, 參考之~  ^O^
希望大大有用~

請問若不了解通通把他當作"整流二極體"可以嗎? 或是 信號通過的二極體 可以嗎?

网友:
可能是指BEAD(磁珠電感),就是一條導線穿過一個空心磁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