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裝教學] 按摩浴缸氣壓開關故障對策

楼主(2013-01-03):
話說從10幾年前開始,新建房屋大都以配備按摩浴缸為賣點,但實際上卻很少用,偶而想用一下卻發現氣壓開關按壓無效,或啟動一下又馬上停掉。本想算了當做一般浴缸來使用,奈何管路內會有水垢,若馬達不能正常運轉則無法循環清洗管路,好吧!下定決心好好整理一下,由於之前就已拆裝過,知道問題是出在氣壓開關裡面的微動開關故障,很難想像按摩浴缸馬達竟然是用「微動開關」來當主開關......

改善的構想是加個「電磁接觸器」,以電磁接觸器當主開關,氣壓開關只用來驅動電磁接觸器,這樣總該沒問題了吧?

備好料件與工具就動手囉,挖開維修孔前忘了拍照,反正看最後一張照片也一樣。

▲挖開維修口之後的樣子,拆開進出水口由令再拆除馬達固定螺絲就可拿出抽水馬達總成。

▲抽水馬達拆出來了,馬達尾端那條透明管子就是接浴缸上氣壓按鈕。

▲馬達標示貼紙,吃電8A竟然用一個小小微動開關來直接控制,不出問題很難吧?

▲拆開馬達後蓋,紅圈部份就是氣壓開關,裡面是一個微動開關加上保持機構,這個ON-OFF保持機構很類似自動原子筆那種按一下筆尖跑出來,再按一下筆尖就縮回去,用一樣的原理來頂微動開關。

▲拆掉氣壓開關,將原本接在微動開關的兩條線接在一起,絕緣後蓋回馬達後蓋。

▲電磁接觸器出現啦,這是士林電機S-P11附防水殼。

▲在側邊鑽個洞,鎖上氣壓開關。

▲先接上電源線,插上氣壓按鈕空氣管,單獨測試OK。

▲接上馬達線,再度測試OK,用IC管當腳架。

▲蓋上頂蓋,工程已完成一大半......

▲裝回抽水馬達總成,控制盒以矽利康固定以免位移,隨手拿剩下的咖啡色矽利康來用,看起來顏色怪怪的,維修孔蓋起來就看不到了。
浴缸放滿水,啟動馬達噴射水流,確認進出水接頭無滲水,改裝工程確認OK!

▲蓋上維修孔石板,小心調整平整度,以紙片稍加固定。

▲貼紙膠帶,準備施打矽利康,這裡矽利康選用中性牙色,以便和石材顏色搭配。

▲撕掉膠帶,回復浴缸美美外觀.....

▲電路圖

這個改裝是2009年9月份做的,經過3年多的考驗證實完全沒問題,廠商原始設計實在令人很費解,用一個小小微動開關控制馬達很不牢靠,很懷疑其他用戶是如何使用的?故障報修大概將整顆馬達換掉,花了錢問題還是沒解決!

网友A:
YSC大:
  我說住豪宅,您還客氣說不是!!這下抓包了吧!! 頂級裝潢+按摩裕缸...
  這東西還真的可以這樣改裝,真是令人讚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YSC大:
  我說住豪宅,您還客氣說不是!!這下抓包了吧!! 頂級裝潢+按摩裕缸...
  這東西還真的可以這樣改裝, ...

一切都是誤會.....您沒看到那石材只是表皮而已,裡面砌磚還不是醜不拉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