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級可惜的冷陰極燈 CCFL 省電燈泡套件

楼主(2013-01-03):
威力盟 冷陰極燈管 CCFL 省電燈泡。

因為欠人家好幾項東西,所以昨天到賣燈管老闆的倉庫尋寶,找到如下圖的套件︰
110V是印黑字︰

220V是印紅字

冷陰極燈管是台灣威力盟的,因為缺少Inverter及E27的金屬頭,實在是非常可惜,這支13W的CCFL燈管本身並非圓形,而是故意做成扁扁的形狀,有6200K與2700K兩種色溫,我有拿幾個回來測試,白色亮度非常足夠,而黃色則非常柔和,原本老闆是要出貨給燈具廠,我請老闆暫時不要出貨,先看看論壇的朋友有沒有興趣自己試做。

一支全新威力盟 13W 冷陰極燈管只賣50元,該燈管可用高壓板點亮,有興趣的會員可以跟烏骨雞學姐預定,我會在下次去倉庫拿回來。
照片上塑膠部份是附送的,不管黑字或紅字,因為沒有Inverter所以就不重要了,購買燈管時,請指定要黑字或紅字,沒有指定就隨意出了。

网友A:
說真的,這種東西以前我會覺得可惜,但現在不會。

以前我會想修這種所謂的省電燈泡(其實也不省電),也收了不少(因為太容易壞了)。但LED燈便宜了以後,就通通都丟了。

有人會怎麼應用這種東西,我不知道。如果能有好的應用也很好。只是不知道,是否直接用LED就好,會是比較好的選項。。。。

(我會表達這種想法只是覺得「好像沒有什麼可惜之處」。)

网友A:
剛剛想到了一種更簡潔的表達法。

也就是說,這種東西不用浪費,用了也是浪費。。。。。(只是個人認為啦!!LED也是有光源指向性的缺點。)

网友B:
Wish大, 請問有18W的CCFL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說真的,這種東西以前我會覺得可惜,但現在不會。

以前我會想修這種所謂的省電燈泡(其實也不省電),也收 ...

之前有爬過相關測試文章
根據文章貼圖與作者的感想
這種CCFL燈管演色性很好,且光衰低,雖然不是主打省電
但的確有其用途

网友C:
wish大 請問幾吋用的電源板才推的動這顆? 謝謝!

楼主:
我以前待過的公司天花板是用輕鋼架,所以最早是用輕鋼架專用燈,輕鋼架燈是嵌在裡面,所以散熱比較不好,4支20W的日光燈不久就輪流壞,因為趕上節能潮流,陸續換上了T系列燈具,T系列燈具有沒有比較省電我們先略過,但是它的電子安定器(一個800多元)卻常常壞,省下的電費扣除新購燈具及更換電子安定器後,到底有沒有省我還很懷疑。
我有一個朋友是在開店,原先也是使用輕鋼架日光燈,後來T系列為主流,所以有故障時就更換T系列燈具,用過一陣子後他告訴我,他要換LED燈具了,因為電費+維修費跟全部用傳統燈具是一樣的。
後來燈具就陸續更換LED輕鋼架型,過了一段時間,他的店LED節能燈總共有三種,底下連結這是中一種︰

http://bbs.pigoo.com/thread-30398-1-1.html

這時發現,三種LED節能燈用過一段時間後不是LED燒壞就是都會光衰,然後變的半排或一排不亮,或者是一排LED出現多種亮度,這是距離現在約3年內的事情。
我去年告訴他,用CCFL的燈試試看吧!液晶螢幕的燈管容不容易壞?不用我說,問有修理螢幕的人就知道,它的光衰平均要多久才會發生?這裡就一堆會員能回答,若再加上價格優勢,對我來說我覺得不用很可惜。

LED不是不好,只是距離我們的要求它還有一段路要走,LED是一個"亮點",CCFL是一條亮線,CCFL平均壽命是數萬小時,LED的平均壽命從數據上是超過CCFL,但是從實際的使用經驗看來,這個數據的真實性有待考驗。

我目前這裡有一台Philips 221E的LED螢幕,它的電源還是外置的,照理說熱源又少了一項,結果只用了一年多就送修原廠換一次新面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sh大, 請問有18W的CCFL管??

目前只找到13W的,但是我知道老闆那裡有很多LED,有機會再看能不能拿一些出來賣。

楼主:
引用 网友C:
wish大 請問幾吋用的電源板才推的動這顆? 謝謝!

我是用測試燈管的點燈器測試的,你的問題我測試一下再回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只找到13W的,但是我知道老闆那裡有很多LED,有機會再看能不能拿一些出來賣。 ...

家裡都是用威力盟的CCFL 18W/21W,
但很可惜的是... 威力盟不再主推CCFL產品了...

CCFL的色溫很穩定, 祗是剛開時要暖一下....
想囤一些當備料...

网友D:
想買幾支回來玩玩 !!!

但不知加上運費是多少 ???

還有這燈管的運送 , 可能會有些麻煩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買幾支回來玩玩 !!!

但不知加上運費是多少 ???

這個燈管有專用瓦楞紙盒包裝,不過40元的便利袋只能裝一個,要用60元的才能裝兩個,購買多個只能用80元寄送,也由於80元盒子較大,可充填包材,郵寄較不容易破損。

网友E:
吼!
WISH 老大一直去老闆哪裡拿東西誘惑我,很想發狠跟老大去一次老闆那看有什麼可以搬的通通搬回家

网友F:
剛想到的改裝設計,請大大們批評一下,比較擔心的是高壓板不知推不推的動13W的CCFL燈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吼!
WISH 老大一直去老闆哪裡拿東西誘惑我,很想發狠跟老大去一次老闆那看有什麼可以搬的通通搬回家 ...

他那裡最多的是面板,再來應該就是燈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剛想到的改裝設計,請大大們批評一下,比較擔心的是高壓板不知推不推的動13W的CCFL燈管...

要啟動高壓板或控制調光,只要用電阻分壓即可,不必用到7805。
還有燈管價錢標錯了吧!

楼主:
感謝jeanshyen更正錯字。

网友:
正如老大所說的LED雖然省電,但是較容易壞,要他比較耐用些,散熱部分必須做好,而且LED燈成本不便宜,雖然省電,總合起來我是覺得應該滿難會省到錢的,LED確實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為何LED還不普及原因就是價格與壽命比較差,就以前的T8燈管一隻才幾塊錢,雖然不省電,但是壽命還滿長的,最近還有一種改良的叫T5燈管,雖然比T8好但是價格也比較高一些,很多東西看成本和電費,有省到才可能做更動的動作,就如同電腦的電源供應器,白牌以上都80的轉換效率,有沒必要買更高的90以上轉換效率的,當然得看使用者使用率,使用率不高好幾年都不一定省的回,買這電源供應器他所需多付的錢。

网友F:
引用 楼主:
要啟動高壓板或控制調光,只要用電阻分壓即可,不必用到7805。
還有燈管價錢標錯了吧! ...

呵呵...不好意思,看錯價錢了....
至於7805是用習慣了...沒想太多...感謝指正

网友G:
如果有18W的,也幫偶留一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剛剛想到了一種更簡潔的表達法。

也就是說,這種東西不用浪費,用了也是浪費。。。。。(只是個人認為啦! ...

+1  贊成大大

网友H:
引用 楼主:
他那裡最多的是面板,再來應該就是燈管吧!

面板?
有機會引見一下!好嗎?

楼主:
引用 网友F:
呵呵...不好意思,看錯價錢了....
至於7805是用習慣了...沒想太多...感謝指正 ...

用7805是一個方法,用稽納二極體也是個方法,用電阻也是個方法,它們都是方法,只是有的成本可以省一些。
我並非指正,只是建議還有其它方法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H:
面板?
有機會引見一下!好嗎?

這位老闆不做零售,如果你找些人能整批走的話,倒可以問看看。

网友H:
引用 楼主:
這位老闆不做零售,如果你找些人能整批走的話,倒可以問看看。

哭哭!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位老闆不做零售,如果你找些人能整批走的話,倒可以問看看。

這樣的話,有可能會變成留給子孫的祖產。。。。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哭哭!

不用哭整批帶走換你當零售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有18W的,也幫偶留一管吧~

收到!下次到倉庫再看有沒有18W或其它W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樣的話,有可能會變成留給子孫的祖產。。。。

不可能留下來啦!大陸的需求是很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用哭整批帶走換你當零售商

哭哭~

网友:
引用 网友H:
面板?
有機會引見一下!好嗎?

我也是比較想買面板
老大可以發個團購試試看數量夠不夠達到批發的量

网友:
面板團購嗎?
這主意不錯喔!
但是尺寸可能會很難搞統一吧!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以前待過的公司天花板是用輕鋼架,所以最早是用輕鋼架專用燈,輕鋼架燈是嵌在裡面,所以散熱比較不好,4 ...

請問一下wish大,下面雷大有貼一張ccfl 的驅動電路,請問耐用性如何?
會比燈管早壞嗎?

楼主:
引用 网友J:
請問一下wish大,下面雷大有貼一張ccfl 的驅動電路,請問耐用性如何?
會比燈管早壞嗎? ...

這個你要問雷大,我沒用過不好評論。
一般燈管較不容易壞。

网友G:
引用 网友J:
請問一下wish大,下面雷大有貼一張ccfl 的驅動電路,請問耐用性如何?
會比燈管早壞嗎? ...

沒有貼驅動電路
只有貼相片啦
再來一張背面囉~

网友:
引用 网友G:
沒有貼驅動電路
只有貼相片啦
再來一張背面囉~

感謝雷大^^

网友E:
WISH老大:
用你那的4燈高壓版確認可以推得動這CCFL燈管嗎?
如果老大有試過長時間數小時以上OK的話
我想買8個回來把客廳及臥室的省電燈泡全改了

网友:
背光用的高壓版通常設計每支燈管5W

楼主:
引用 网友E:
WISH老大:
用你那的4燈高壓版確認可以推得動這CCFL燈管嗎?
如果老大有試過長時間數小時以上OK的話

我想很困難......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很困難......

推不動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以前待過的公司天花板是用輕鋼架,所以最早是用輕鋼架專用燈,輕鋼架燈是嵌在裡面,所以散熱比較不好,4 ...

WISH大:
    經驗談足以傳後世!!  比來比去發現 T8+傳統安定器可以用很多年都不會壞!! 家裡的浴室用T8已經超過12年 後來把其中一隻換成T5結果2年就掛了!! (燈管掛了) 管子小價錢卻貴一倍... LED玩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WISH大:
    經驗談足以傳後世!!  比來比去發現 T8+傳統安定器可以用很多年都不會壞!! 家裡的浴室用T8已 ...

我家目前並沒有T5或T8,所以不好評論它們的好壞,不過以我之前上班公司的情形,幾乎都是鎮流器的問題居多。
節能掛帥的時代就是強調省電,安定器的效率太差,所以電子安定器就問市,不過有的東西省了小條的,卻花了大條的,花費了大量金錢更換新燈具,幾年下來到底是有沒有省我都很懷疑。
至於LED......,目前我好像都是拿來當手電筒。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以前待過的公司天花板是用輕鋼架,所以最早是用輕鋼架專用燈,輕鋼架燈是嵌在裡面,所以散熱比較不好,4 ...

計畫性汰舊.....實驗室裡的數據跟外售成品實測的數據是差很多

所以東西還是都自己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