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關於換膜

楼主(2013-01-03):
各位前輩好:

    我的32吋待換內膜和外膜.今天趁中午空檔找了一片19吋破屏的來試驗

之前爬文wecan大有推薦一個好用工具我也買回來了.

我用美工刀把邊邊挑起一片薄膜.但越處理越覺得納悶.到底我會不會砍太兇了

霧面的除起後表面很光滑.但黑黑的這一層也被除掉了

今天朋友友情贊助了了一箱酒精.請問這個可以嗎?

先確認一下我的除膜正確與否我才敢訂貨來換!

這一片才19吋已經讓我頭大.32吋的內外膜都要換的話.那這個膜會是折磨的磨還是魔鬼的魔XD

网友:
很有勇氣嘗試!!  讚一個!!

我還沒換過偏光膜,因為目前還沒遇到需要換模的LCD,加油!!!

站內有教換模的文章你可以參考一下!!

网友:
不免驚!拿美工刀往膜下方一刀一刀的劃開
這應該是沒有變質的膜很難拆的,變質的膜運氣好的話一撕就開了

君不見前輩們直接刮刀就給他刮下去~~~一樣沒事
膽大要心細,呵呵又一位換模高手即將誕生了
一回生,二回熟
前輩們這麼辛苦PO文多去參考參考吧!

楼主:
謝謝各位前輩的教導與鼓勵.晚上我又拿起刮刀努力實驗

我發現酒精似乎對除膠效果不佳.後來我試著把白博士直接噴上去

再用刮刀直接刮除殘膠.效果似乎很不錯.只是白博士還蠻強的.不知會傷害否?

實驗就先暫時這樣了.

我準備下單向盧大訂購了.不管成功與否都會上來回報的!

网友:
樓主刮刀角度及力道有問題.(殘膠太多)
別用白博士.會傷及組件.
善用刮刀.你會發覺除膠快速且輕鬆!
加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前輩的教導與鼓勵.晚上我又拿起刮刀努力實驗

我發現酒精似乎對除膠效果不佳.後來我試著把白博士直 ...

帶樓主努力的精神!!小弟學習中...

网友:
工廠內除膠是用去漬油或專用除膠液<==這很貴

除完後玻璃表面用丙酮擦拭

用酒精容易殘留水痕(白色痕跡)

不過以上3種酒精最不臭 也比較不毒....

楼主:
感謝前輩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