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DV3250畫面顏色不對會抖無聲音(已完修~燒機測試中)

楼主(2013-01-03):
請問各位大大~~
回收場買來研究的BENQ-DV3250~~
故障情形:畫面顏色不對..畫面會抖...有影無聲音
~~PC畫面和色差訊號皆正常.(但無音效)...
~~跟MO大發表過一篇油畫很像.也參考維修方式.並無改善~~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highlight=dv3250

請問各位大大....有可能出錯的地方~~~謝謝!!

~~~~找到問題了...小板中的電容NG..目前測試中..

网友A:
屏線先換掉??  訊號會抖通常是接觸不佳或是濾波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線先換掉??  訊號會抖通常是接觸不佳或是濾波不良??

回大大~~
屏線每一條破皮的地方用熱縮套管修復...PC畫面正常~~~
感謝您!!

网友:
那條排線、電容要看看!!

网友:
請教eson大關於畫面抖動您說是濾波不良讓我想起一個問題

我上次跟烏骨雞學姐買測試儀順道買電容

但10V-1000uf的沒貨了.我目前遇到電源板故障換電容10v-1000uf是用10V-1500uf代用的

那畫面一點點抖動跟這有關嗎?

网友:
反過來可以用16V 1000UF代!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指導~~
~~完修畫面如下...目前燒機測試中~~
~~謝謝各位~~

网友B:
阿 讚啦 又維修好一台(電視)
兇手(躲)再裡面 也被您 捉到了
真棒 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阿 讚啦 又維修好一台(電視)
兇手(躲)再裡面 也被您 捉到了
真棒 恭喜完修 ...

還是一樣...換一顆測一遍才找出來的...多謝大大~~

(大大我有一台朋友送來研究的)
傷腦筋的機器我最近幾天把它圖片整理出來~~拆開躺在一邊很久了~~
(聲寶LC-32G4T不開機)>....感謝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還是一樣...換一顆測一遍才找出來的...多謝大大~~

(大大我有一台朋友送來研究的)

LC-32G4T 您說的這一台
需要(專用視訊盒)不然連電視都不能看
料件齊 才有(修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