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數位主動功因電子安定器拆檢

楼主(2013-01-03):
數位電子安定器,PF功因98~99%,優於省電燈泡55~60

玩過省電燈泡電子安定器檢修,與酷友交流
上:東亞 40WX3 故障PCA三片
下: LIXMA 28WX3 故障PCA三片

IC  L6561 規格可由datasheetcatalog查詢

L6561功因矯正器,掌管B+ 電解電容前級 N-MOSFET控制

IC IR2513 自激震盪。燈管不閃爍,PIN2/3 RT/CT決定頻率

IR2513由B+電容後級K2996 N-MOSFET元件所組成點燈迴路

PCA執行目視檢查:
1. AC接頭壓鈕缺件
2. 3A保險絲炸毀(非一般熔斷),此現象多為半導體瞬間短路
3. L1A/L1B 過濾雜訊,天花板漏水腐蝕短路線圈都可接受。安規電容則不能有短路

一顆B+ 47U/450V 及3~5顆小電解還沒發現過不良

元件過熱痕跡多數情況可接受。但燈管啟動電容不接受裂痕
如果單組燈絲亮但燈管不點亮,這是對應之啟動 912 pF 電容有短路

銅箔面出現漆泡必須刮除(腐蝕氣體),或許能發現斷路(中下方細銅箔,為肉眼不可見斷路)

目視良品,不接燈管上電測試B+
通電起始,B+ 為400VDC ,L6561偵測迴路異常 B+會慢慢(10秒左右)降至200V維持
斷電後,等60秒電解電容殘電會降至50V安全範圍

B+ 正常之PCA,準備螺旋T3/T4燈泡,執行點燈測試

正常點燈,B+穩定在400 VDC,由燈泡逐一測試三組點燈輸出並觀察B+

三管都不亮,就移除大電解/及N-MOSFET單件測量,其他元件就在PCA上測量

K2996(600V 10A)短路,就以阿乾師露拍7N65C代用 (650V 7A)
估計燈管起動瞬間不可能達到7A而崩潰晶體

東亞40WX3 一次點三管,
預熱3秒起動,不見PTC/NTC熱敏電阻,請酷友指點預熱是?

LIXMA 28WX3 點三管

亂修一通,六片完修四片,完修率66%~

网友A:
簡易預熱才用熱敏電阻,這種有IC控制的是採用變化頻率的方式,讓LC偏離正常工作諧振點達到預熱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簡易預熱才用熱敏電阻,這種有IC控制的是採用變化頻率的方式,讓LC偏離正常工作諧振點達到預熱功能。 ...

謝謝ysc說明
花了不少時間觀察很久,原來是我不懂的變頻

网友B:
POPCORN大:
   好強啊!! 這樣很多人就可以動手修這種看起來很"怕人"的高壓玩意!!
   電容被換下來是因為"電容量"不足嗎?
   感謝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POPCORN大:
   好強啊!! 這樣很多人就可以動手修這種看起來很"怕人"的高壓玩意!!
   電容被換下來是因為"電 ...

電容OK,只是被前朝人士剪腳變短
拍照時隨手放就被入鏡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容OK,只是被前朝人士剪腳變短
拍照時隨手放就被入鏡

POPCORN大:
   我今天想要修 電子安定器 請問你換修下來的零件 小電晶體 電阻 二極體 可以PO一下近拍照嗎? 故障的現象是 燒焦 不通嗎? 感謝!!

楼主:
本來早早就去睡覺了,被阿乾師父叫醒
電阻焦痕 晶體斷腳 都沒壞
無負載下先確認B+ 東亞200VDC (LIXMA 380VDC)
接負載,不點燈就是B+之後,移除大電容及兩顆FET
單件測量,故障多出在後級兩顆FET及二極體(六片板 ZENER 都沒壞)

IC IR2513 旁邊那顆HVR 302,應該是調預熱緩啟動!我沒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