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P5KPL PS2 鍵盤 滑鼠 失效

楼主(2013-01-03):
(无正文)

网友:
最後一張將圖加亮一下囉~

网友:
看到最後一張圖 , 我以為是 黑夜中 的一隻 螢火蟲  !!

原來是 .............................

真相大白 !!

楼主:
..拍照 還是沒進步~CC

网友:
每次看到你的維修實例,腦中就想起你最初來論壇時的情形,真的很替你高興。
在想到你的同時也想起你曾經給我一些錫條,只是離職時忘了拿回來,想到就$&^%&*&&.........

謝謝你發的一篇好文喔!

网友:
去找我相同情況主板試試

网友:
有沒有人碰過SIS南僑PS2介面壞的情況?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我是正在學ㄉ~~請指教阿

网友A:
想請問那個牌容市直接解焊就好了嗎?? 我有一片m2n-68t 的板子
也是鍵盤滑鼠都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請問那個牌容市直接解焊就好了嗎?? 我有一片m2n-68t 的板子
也是鍵盤滑鼠都不行了 ...

風槍拆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請問那個牌容市直接解焊就好了嗎?? 我有一片m2n-68t 的板子
也是鍵盤滑鼠都不行了 ...

crazy大在本例中的故障實物應為330排阻.排容為其首先檢查項目.根據跑線路會量到低電壓,應是330排阻接點接觸不良造成(應不是拉低電位_短路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