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恆溫烙鐵的了解

楼主(2013-01-03):
最近買了一隻 恆溫烙鐵手柄 GAOYUE 936 昨天到手卻發現 阻值差很大,1-2 腳 13.2R  4-5腳 1.1R  比較我手上的 898A+  1-2腳 3.3R  4-5腳 46.6R ,這差異應該說天差地遠...於是上網查了相關訊息與大家分享!!

1.恆溫烙鐵有名的是 "白光" HAKKO 他用的發熱芯 A1321,也有人賣 A1322 差別? 大陸代理商說 A1321是日本或是台灣製造,他的發熱芯兩條在裡,兩條在旁邊. A1322則是大陸製造 四芯都是在裡面.

2. 936烙鐵手柄 常溫下加熱絲電阻 3.5R, 感溫線使用電阻式溫度線 常溫下50多歐姆,曲線 45度  58.6R ,  100度 69.2R, 150度 78R, 200度 87.9R, 250度 97.8R, 300度   107R, 350度 116R, 400度 125.7R,450度 135.3R. 測試條件 DC24V 限流 0.5A~1.5A 實際電熱絲電壓為 DC 3~7V,可見 調溫時全力輸出可能對控溫零件(電晶體 變壓器)都傷!!

3. 936A烙鐵手柄 是K電偶

4. 安泰信的恆溫烙鐵發熱芯與其他的發熱芯不太相容,很多賣家都說明此事.

5. 不要被紅 藍線給騙了!! 要實際量測才準!!

6. 同樣 A1321 還是有40W 60W 的差異喔!!

感謝 POPCORN大告知"撇步" 使用打火機測試,於是使用熱偶溫度計分別把 1-2腳 4-5腳 接到溫度計的輸入端,常溫下兩個都顯示16度,但是用打火機加熱發熱芯之後,結果就出來了... 13.2R的 1-2腳溫度顯示沒有變化, 1.1R的 4-5腳 溫度顯示就跳升到200多度了,所以我買的這一隻 恆溫烙鐵手柄 GAOYUE 936 是熱電偶的感溫線, 我這 恆溫烙鐵手柄 GAOYUE 936 是不能跟 898A+的恆溫烙鐵戶用!!

感謝 沒屋頂的 賣家 IC99X 熱心的回答相關問題,甚至,希望我不要"免強"接受這隻烙鐵,我認為這隻烙鐵好處是 電熱絲阻值 13.2R 比起 3.3R 應該好控溫吧!! 24V/3.3R= 7.27A   24/13.2R=1.8A 加熱應該比較慢一些!!

网友A:
阿乾大,ic99x在我們高雄還滿近的

网友B:
我之前也常常向 IC99X 買東西的,這家出貨的速度真的很快,服務也不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阿乾大,ic99x在我們高雄還滿近的

阿資大:
   高雄人"福氣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也常常向 IC99X 買東西的,這家出貨的速度真的很快,服務也不錯。

cremaker大:
   真的服務超好!! 打了 4次電話給我!! 歐小姐很親切!!
   我想若有人有恆溫烙鐵切記先把特性測出來(常溫量出 電阻值,電阻性感溫器還是熱電偶)要買發熱芯當備品好向賣家說明...像936A 與 936就不一樣, 936的應該與我的898A+ 可以通用,936A就不能和898A+互換,因為控制的電路完全不同...

网友:
使用前的測量很重要,雖然都是基於HAKKO 900系列烙鐵手柄製作,但各家還是會動一些小手腳

网友C:
K電偶是鎳烙(+)/鎳鋁(-)兩種不同金屬熔焊而成,兩條導線規定是紅/黃(還是黃/綠忘了)

我的24V/2A加熱絲斷了,如果不買原廠件,有沒外徑7.7mm加熱心可替代

楼主:
引用 网友C:
K電偶是鎳烙(+)/鎳鋁(-)兩種不同金屬熔焊而成,兩條導線規定是紅/黃(還是黃/綠忘了)

我的24V/2A加熱絲斷了 ...

POPCORN大:
   吃飯的傢伙掛了!!很慘喔!!建議先買一隻木柄的烙鐵暫時使用,可以讓你使用10年以上!!再上網找找看!!你用的是米國製,這一家很有明一定有備品的,網路找看看!! 路天...還有你的比較簡單沒有感溫線吧!!只是價錢不會比有感溫線的便宜喔!!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4273119055 這一家!!

网友C:
引用 楼主:
POPCORN大:
   吃飯的傢伙掛了!!很慘喔!!建議先買一隻木柄的烙鐵暫時使用,可以讓你使用10年以上!!再上網 ...

我有兩張工作桌,為了方便各放一台烙鐵臺
阿乾師太神了,沒型號也找的出來原廠件,簡直就是尋寶王
TC208 US網拍一支合臺幣824元,您推薦這家真是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兩張工作桌,為了方便各放一台烙鐵臺
阿乾師太神了,沒型號也找的出來原廠件,簡直就是尋寶王
TC208  ...

為何看不到溫度感應線?

网友C:
引用 楼主:
為何看不到溫度感應線?

這臺24V/48W WELLER有歷史,沒有溫控
我已經把它改成TRAIC 控制瓦數,也相當於溫控效果
它的烙鐵頭經過特殊極化處理,用了十多年焊頭沒壞過
如果阿乾師的烙鐵芯內徑為5.5mm
樓上我貼像片那支尖烙鐵頭我多一支,可以送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也常常向 IC99X 買東西的,這家出貨的速度真的很快,服務也不錯。

我的電容表就是跟995買的
雖然第1次寄出沒附測試線
跟他說明後就補寄了
還有1顆ic好像只有他們家有再賣
之前修power缺1顆AT2005B
找遍全台北都沒有
最後只好跟995訂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臺24V/48W WELLER有歷史,沒有溫控
我已經把它改成TRAIC 控制瓦數,也相當於溫控效果
它的烙鐵頭經過特 ...

POPCORN大:
   我的烙鐵以前用的是木柄一用就是十幾年,也沒聽過烙鐵頭氧化腐蝕,去年買了恆溫烙鐵 898A+送了三隻烙鐵頭 一隻最尖的已經斷掉了,第二尖的也快要掛了,尖頭部份約2MM好的之外其他快腐蝕斷掉,第三隻刀柄的最耐用也有氧化腐蝕的現象,賣家在台中一隻要賣50元,我在電子材料店買一隻90元,目前還不會"腐蝕"但是卻不太"吃錫",真是一好沒兩好!!
   感謝!! 你還是留著慢慢用,我的酪鐵手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