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物品] 32吋的EEFL燈管之購買管道??

楼主(2013-01-04):
目前看了兩篇文章
國際TH-L32B10W(右半邊偏暗)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highlight=L32B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highlight=L32B

若是高壓板正常....(因為畫面閃一下後有聲無影,經對調兩條燈管線後即可顯示正常,惟畫面右半部偏暗)
推測為EEFL燈管老化的話
有哪邊可以買到二手或是全新的32吋EEFL燈管呢?

先感謝各位大老!

网友A:
早講!上次丟掉很多燈箱,殺肉剩下燈箱和外殼,鐵件都資源回收處理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講!上次丟掉很多燈箱,殺肉剩下燈箱和外殼,鐵件都資源回收處理掉。

哇哇

因為除了殺肉外....要買到全新的燈管似乎拍賣網頁也沒賣!

那可能得再等看看阿資大何時有遇到EEFL燈管

网友B:
不可能是燈管老化.
可能是供電異常或是高壓板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可能是燈管老化.
可能是供電異常或是高壓板故障.

感謝海洋大指點

不過...對調兩條燈管線後即可顯示正常,惟畫面右半部偏暗
就不會只有畫面閃一下後有聲無影...
這樣真的還蠻奇特的保護機制??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謝海洋大指點

不過...對調兩條燈管線後即可顯示正常,惟畫面右半部偏暗

請參考海洋大意見,有可能是高壓板供電異常(高壓不足造成),造成只點亮半邊燈管.但並未達到幾乎完全無法點亮狀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參考海洋大意見,有可能是高壓板供電異常(高壓不足造成),造成只點亮半邊燈管.但並未達到幾乎完全無法點 ...

目前有買盧大的通用板來點看看
發現問題還是一樣?

高壓供電24V沒有問題
換了新的高壓板也是一樣
這樣還有其他問題忽略掉的嗎?
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有買盧大的通用板來點看看
發現問題還是一樣?

若已換過高壓板亦無效,就有可能是雙邊燈管不平衡(使用了特性或規格不相同燈管或老化)造成.啟動瞬間可能亮度是正常的,數秒後燈管半邊無法點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