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友嘉國際Decaview YV2200W 更換電容後還是一樣,關機會白屏

楼主(2013-01-04):
各位大大 好
小弟 前幾天修了一台 友嘉國際Decaview YV2200W
更換電容後還是一樣,關機會白屏
開機畫面都正常 唯獨關機後Power off  LCD 電源,螢幕會出現整個白屏
請問各位大大 是哪裡出了問題呢? 或是我該往哪裡查修呢? 麻煩各位高手 多多指教 謝謝

网友A:
關機白屏表示AD上控制背光的電路出了問題,關機後背光仍持續輸出,請檢查POWER OFF後AD送往背光電路的BL-ON針腳是否仍有電壓,若有表示AD異常,若無表示背光電路控制點滅的電路區塊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關機白屏表示AD上控制背光的電路出了問題,關機後背光仍持續輸出,請檢查POWER OFF後AD送往背光電路的BL-ON ...

感謝 狼大的說明 小弟我明天在來檢查一下 ,剛才有在網路爬文,有人說 可能是燈管漏電 老化變黑 斷路 的問題 不知道狼大有遇到過這樣的問題發生嗎?
再次感謝 狼大的說明 有任何問題在請教 狼大 晚安

网友:
測試黃線電位.關機時是否為0.以判斷故障點在AD或P+I.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 狼大的說明 小弟我明天在來檢查一下 ,剛才有在網路爬文,有人說 可能是燈管漏電 老化變黑 斷路 的問 ...

如果燈管漏電老化變黑斷路應該是不亮/一閃即滅而非一直亮喔

不過CCFL背光用久了就會如日光燈一樣兩端發黑、老化光衰直到無法順利點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燈管漏電老化變黑斷路應該是不亮/一閃即滅而非一直亮喔

不過CCFL背光用久了就會如日光燈一樣兩端發 ...

如果接一個100K去放電不知道可以嗎??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