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MV 938A 有畫面,背光故障[已完修]

楼主(2013-01-04):
請問各位大大,小弟手邊有一台奇美938A螢幕有畫面,背光故障。

已更換 220uf25v * 2   40T03GP * 2

量測F200 F101 F100 接無斷路。麻煩各位指導 ,謝謝

正面

正面

网友:
F200 2端電壓都有出來嗎?
D206電壓?
F200沒斷路是拆下來量的嗎?再板上量不準喔

楼主:
感謝collman007提醒
以更換F200保險司 完修!

更換F200保險司

更換F200保險司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你的那顆貼片保險怎麼感覺有點大顆~~~恭喜完修~~有努力才會有進步

网友:
那顆保險太大了??

用0歐電阻就可以了,不然下次再故障就沒這麼簡單修復了???

楼主:
因為公司只有3A保險司...所以..
感謝各位教導! 以後會改用0歐姆電阻。

下次再故障就直接報廢了

网友:
背面應該有 S  符號的 保險絲沒更換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為公司只有3A保險司...所以..
感謝各位教導! 以後會改用0歐姆電阻。

保險絲的地方應該就要裝保險絲,不可隨便用0歐姆電阻或跳線取代之
其實不一定要安裝外形一模一樣的,只要規格相同,有確實固定就可以

网友:
標題還能改嗎??   加註一下(已完修)!!   方便讀帖!!

网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