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ios更新後網卡號碼消失

楼主(2013-01-04):
nb asus u80v
更新bios後網卡號碼就消失了
可以上網
只是每次進入win7 都會重新安裝驅動程式
有什麼辦法可以燒錄號碼

网友:
刷bios的程式 一般加上參數就可寫入卡號
例如

AFUDOS /M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為mac號碼

网友:
dmi236.exe /o 1"000000000000"

底下的0是MAC值

ASUS 的主板 ~我都這樣填入 MAC 的 都可以用~
NB 沒試過

楼主:
兩種方式都試過了
放棄瞜 因為過保了

感恩兩位大大

网友:
bios版本 有問題  更新你目前的 往後退一個版本
也可能是你安裝的 w7版本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