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從 CPU 中取得黃金

楼主(2013-01-04):
請注意,這段影片有危險性,大家看看就好了!

网友A:
牛請人家幫忙做的回收實驗證明...
祗有早期的386/486/586含金量才高!!
P2/P3/P4/K7/K8以後的金, 用料都是省到一個不行...

120 顆 "超低含金量" (P3/P4/K7/K8) 處理器回收出來的純金, 重1.243g
http://tw.myblog.yahoo.com/d06071973/article?mid=3268

補充內容 (2015-8-21 04:44 PM):
Blog Link : http://blog.xuite.net/dcstudio/twblog/113259528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請人家幫忙做的回收實驗證明...
祗有早期的386/486/586含金量才高!!
P2/P3/P4/K7/K8以後的金, 用料都是省 ...

原來現在的 CPU 內含黃金量都沒較以前的高,也無怪乎,前一陣子還看到 PIGOO 還有人在收南北橋,一公斤約 8000 元,那麼南北橋中的含金量是比較高嗎?

另一個問題,大部份的 CHIP 中都有含黃金,那麼哪一類的晶片含金量較高?例如記憶體 IC 含金量高嗎?

又哪一類的含金量較少?例如像 OPA 是否較少?

還望大家指點一下,這個問題滿有意思的 ^_^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來現在的 CPU 內含黃金量都沒較以前的高,也無怪乎,前一陣子還看到 PIGOO 還有人在收南北橋,一公斤約 ...

Cremaker大,
CPU的部份是有參考的! 但NB/SB就不知了!!
http://tw.myblog.yahoo.com/d06071973/article?mid=2936

http://forums.silverstackers.com/viewtopic.php?id=1853&p=1

网友B(2015-08-21):
引用 网友A:
牛請人家幫忙做的回收實驗證明...
祗有早期的386/486/586含金量才高!!
P2/P3/P4/K7/K8以後的金, 用料都是省 ...

有人可以幫忙做回收實驗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人可以幫忙做回收實驗嗎?

之前是有人幫忙找 成大 做的...
現在也不知道要找誰了的說...

网友:
影片中所用到的化學溶液有
HCl ==>鹽酸
NaNo3  ==>硝酸鈉
SnCl2  ==>氯化亞錫
這三樣都可在露天拍賣找到
part2 最後過濾剩下的黑色渣渣,應該就是所謂的 "黃金綿"了

网友B:
收集了一堆含金東東 等哪天再來想辦法取出黃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收集了一堆含金東東 等哪天再來想辦法取出黃金

你有洗電路板用的 環保洗板液 嗎?
這種金鍍在銅表面上的, 用泡的就可以剝離..

但要怎把它燒成一顆球就有難度了!!
因為剝下來的金太少, 焰火一噴就飛光了...

目前, 牛只能把它收集在小瓶子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有洗電路板用的 環保洗板液 嗎?
這種金鍍在銅表面上的, 用泡的就可以剝離..

環保洗板液剝離後薑洗板液到出, 再用水清洗嗎?

是不是可用高週波加熱方式將它溶成金球?

网友:
請問這些繼電器接點可以回收些甚麼貴金屬?

网友:
引用 网友B:
環保洗板液剝離後薑洗板液到出, 再用水清洗嗎?

是不是可用高週波加熱方式將它溶成金球? ...

金的熔點應該要到1100度吧..
我是有成功的將大片的金箔熔成很小的一顆球, 但真的噴飛了不少...

真的要熔, 可能要用到 熔金爐... 才不會損失太多..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6042000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