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優派N3260W-NT 畫面偏紅是AD 板的問題嗎?[已完修]

楼主(2013-01-04):
記得有位酷友發表過一篇,是畫面偏紅的例子,但是這一篇一時找不到,
所以只好上來求助,

原先這台的故障原因是無法開機,在更換了電源板後,已可正常開機,

但是畫面卻偏紅,這要如何改善呢?

网友A:
應該是24c的問題,或詢求工廠模式調整看看吧!

网友:
偏紅!!  我建議先搞一下內部的排線!!  排線NG的機會高一點!!

网友B:
這張主板的晶片溫度比較高!!  我處理過3台

把散熱片加個風扇也會好!! 也撐超過一年了!!

另外電解電容最好全部換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24c的問題,或詢求工廠模式調整看看吧!

感謝您的幫忙指導,

24C 板上共有三顆,靠近D-SUB輸入端有兩顆,靠近MCU有一顆,
嘗試用 D-SUB 端輸入訊號,畫面就沒那麼紅,
若用訊號盒當訊源,畫面就像第三張圖,
有問題的話,MCU 旁邊那隻 24C 就嫌疑最大呢?

只是問題到此就打結,一個是沒原廠遙控器,沒24C原始碼....

意外發現,搜尋排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張主板的晶片溫度比較高!!  我處理過3台

把散熱片加個風扇也會好!! 也撐超過一年了!!

e 大謝謝您幫忙找答案,
這台有處理過,但通病都是電源問題,
AD 板上的電容有部份換過了,但是仍未改善,就繼續努力了.......

下圖是由 D-SUB 輸入檢驗圖,看起來又正常,

网友:
換24C可能會好喔,之前有一台也是偏紅換24C之後就正常了

网友:
mcu旁的24c的問題吧!那刻我印象中不需原始碼。

楼主:
感謝樓上兩位同學的指導,

既然你們寶貴的經驗都指向 24C IC ,那當然就要找這顆IC 來解決了.......

待料到後再上來報告結果......

補充: 此IC 型號為 24LC64

楼主:
在等待零件的時間,將排線拆下來清潔了,同時也作了補焊,可疑的電容也換了,

然後
24LC64 IC 終於到貨,換裂去之後,畫面是反白,有聲無影,

顯然 EEPROM 裏要有資料,才能正常顯示,
進入工模除了用原廠的遙控器之外,請教各位 老師,還有什麼好方法呢?

需要燒錄器重燒嗎?(燒錄器已下單了,正在漂洋過海中.......)

网友:
工廠模式跟東元的一樣.遙控器不一樣)多功能的可以.但需要有100的按鍵
         100 9 9 1
先將游標選擇到EPPROM在按右鍵等跳出紅色的OK
再將右標選擇到倒數第2個(忘記是甚麼東西了)好像是F開頭的.一樣按右鍵等OK出現
關機從開就可以.恢復到原廠設定值了

楼主:
謝謝小張大的指導,我來找遙控器試試看.........

楼主:
感謝小張大的指導,終於等到遙控器,進入工模將設定還原了

如下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