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電容

楼主(2013-01-04):
請問電容原本是200VAC  50uF
我朋友給我一顆AC230V  50uF
請問一樣嗎
可以裝嗎

网友:
沒看到圖 >_<
若材質及使用的地方一樣,那是可以的。

另外建議你先把一些文章瀏覽一下,這樣你可以學到很多。

^_^

网友:
容量相同,耐壓較高可以代用!!

网友:
可以代用
AC電容是用在馬達起動??
是用再什麼機器上
滿足一下我的好奇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