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OSHIBA -32HL86G -32HL86G 畫面只有一半

楼主(2013-01-05):
拆開看發現此台TOSHIBA 的T-CON和我奇美N-5325的一樣
於是我就拆奇美的過去試試看
結果就正常了

請問大大
TOSHIBA 此塊的T-CON是哪裡壞掉了應該如何下手 (MMC6100B有換一顆新的但問題還是一樣)
拜託拜託

网友:
GAMA電壓測看看!!

网友:
你可以比對正常的T-CON在有訊號輸入狀況下個測試點的波形、電壓??
故障的T-CON有何不同!!

我有發過一篇,您可以參考一下!!
http://bbs.pigoo.com/thread-42614-1-1.html

我猜應該是主晶片有問題了!!

网友:
圖片上(上角)
量一量就有答案

上面是錯誤

圖片上(上角)
量一量就有答案

正確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圖片上(左上角)
量一量就有答案

大仔 … 是左上角 ,還是右上角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仔 … 是左上角 ,還是右上角 ???

是右角啦  (拿筷子這一手啦)

打錯了
謝謝您 提醒 感恩喔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右角啦  (拿筷子這一手啦)

打錯了

不客氣 ,小弟我只是確認一下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客氣 ,小弟我只是確認一下 !

錯誤指正是應該的喔
也非常謝謝您的提醒喔

网友:
長得像1117的那顆嗎??

网友:
這是什麼原因造成的 ? 我家人客廳的那台螢幕也是會這樣。
是在左邊。

网友:
有接觸不良也可能會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