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位各位大大~這2塊AD-BOARD會有可能出現亮線嗎

楼主(2013-01-05):
上方為VA1916的AD

上方為VA1916的AD

一位朋友拿了一台宏通L-2239W 的液晶顯器為不開狀態
剛好發現該機的電源板和AD板和VIEWSONIC的1916W很相像~
圖上為優派的AD(原機測試可開).下方為原有的AD(不開)
結果一上可以開機~~但出現了2個大面積的直形亮線~
不知道~是原有的面板有問題還是AD不同的關係~
請求站上大大有無相關經驗指導...

网友:
解析度不同.韌體不同.

网友A:
是不是變這樣?
http://bbs.pigoo.com/thread-42562-1-1.html

如上褚兄所言.

网友B:
你這2張AD版不同,要套用可能要重燒相對應程序,

主要還是要看接腳定義是否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變這樣?
http://bbs.pigoo.com/thread-42562-1-1.html

非常相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這2張AD版不同,要套用可能要重燒相對應程序,

主要還是要看接腳定義是否合用???

那若是拆22" 類似這一塊的AD-BOARD也許就可以RUN囉?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若是拆22" 類似這一塊的AD-BOARD也許就可以RUN囉?

面板規格書看一下向對應 電壓
畫數  多少X多少 須相對應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若是拆22" 類似這一塊的AD-BOARD也許就可以RUN囉?

我不知道你說得非常相像的意思??

很明顯2張板子就不同,控制晶片也不一樣??

韌體當然也不一樣嚕??

网友:
沒把面板燒了算運氣好....請教亮線跟AD板很有關係嗎..

网友:
因為解析度不同,AD送給面板的各像素驅動信號時序與資料格式會不同,這時就會造成面板顯像異常,通常是變成整條亮或暗帶/螢幕被截掉/左右邊位置偏移/影像合不起來等等異常

网友:
維修觀念錯誤....兩個板有一樣嗎..光看就不一樣.
為何有公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