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液晶螢幕求修]ASUS U82U Notebook液晶螢幕求修

楼主(2013-01-05):
我有一個朋友, 筆電放機車座墊下, 結果液晶面板破了
原廠報價 8500
請問有人可以修這款液晶面板嗎, 可否先報價呢?
[照片後補]

ASUS U82U 的Notebook,
面板型號是 HW14WX104-01

网友A:
液晶面板破了只能換新的??

料件目前好像還不多見!!

网友B:
自行淘淘樂~含運不超過$2500
讓這些原廠報價通通死光光~~呵呵
請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晶面板破了只能換新的??

料件目前好像還不多見!!

對啊, 而且是新機, 人為故障不保固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行淘淘樂~含運不超過$2500
讓這些原廠報價通通死光光~~呵呵
請參考?

您的意思是買面板自己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買面板自己換??

沒錯!!

簡單又不複雜,拆裝幾顆螺絲及線材就能搞定了!!!

网友:
有相片嗎
面板型號(怪怪的) 型號查不到

网友C:
型號應是HW14WX101
這塊是超薄led面板.價錢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錯!!

簡單又不複雜,拆裝幾顆螺絲及線材就能搞定了!!!

那也得能找到這塊面板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型號應是HW14WX101
這塊是超薄led面板.價錢不便宜.

eson 說市面很少, 應該很難找對吧

网友:
gkjnn大
應該有門路可以找到
多多詢問就會找到答案囉!

网友:
裝這片要小心,4邊很容易壓壞

网友:
這片有 要定   價格比原廠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