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mpo PM-42V19 電漿垂直黑塊

楼主(2013-01-05):
如題:
請問版上專業的大大
這一台能修嗎?
換面板?(不要跟原廠使用一樣的"國際面板")
需要多少$$$
或者不值得修...零件機有人在回收嗎?$$$

网友:
這不一定是屏壞,有可能是排線的問題!!

另外請PO上圖片吧!!

网友A:
確定為 面板故障 軟排ic 已經(燒毀)
但可以修 換(面板) 這是(通病)
我有兩塊 修好的面板 有需要 可以連絡我

但我沒有(回收電漿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確定為 面板故障 軟排ic 已經(燒毀)
但可以修 換(面板) 這是(通病)
我有兩塊 修好的面板 有需要 可以連絡 ...

還是國際的面板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還是國際的面板嗎?

兩片都是(國際面板)

网友:
國際面板,就是面板故障。福爾摩沙就是地址牌空焊

楼主:
wecan 大:
  不是說好了今天下午要聯絡交易的嗎?
我打了一下午的電話都沒人接
到底發生了甚麼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wecan 大:
  不是說好了今天下午要聯絡交易的嗎?
我打了一下午的電話都沒人接

我現在不在
明天回趕回去
sorry
對不起 請海函 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