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衣機] LG WT-Y1003洗衣機故障碼 LE 維修實例

楼主(2013-01-06):
主角寫真

故障情形:
電源打開後面板顯示及洗程操作都正常,但按下啟動無任何動作,約3秒發警報並顯示異常碼 LE。
依說明書 LE 為馬達不良。
請LG服務站檢修,更換傳感器無效,判定控制板故障需換新的控制板。
(當然是沒有換控制板,才有以下維修經歷)

維修資歷淺,第一次看到這種比較複雜的控制板,網路查了原來是DD直流馬達的控制板。
(不熟,只好邊查資料研究,邊學邊修)

量測按啟動時供給DD馬達三條線相對電壓為零。
為了進一步研究,我把控制板挖起來了。研究了許久我確認它使用 IPM(智能功率模組)驅動馬達,並且以為是使用這顆。

挖開 IPM 範圍量測輸出端(U V W)對正(P)對負(N)都沒有短路。
U V W 焊上線頭,示波器檢測啟動時輸出。(無輸出)
IPM 輸入端焊上線頭,示波器檢測啟動時有無信號。(有信號)
以上表示 IPM 有問題,控制單元沒問題。

那就鼓起勇氣把 IPM 請下來。(請不下來,用剪的,而且型號不是我以為的那顆)

清理乾淨,等買到新零件再驗證到底修對還是修錯。

新零件樣貌

裝上新零件測試→動了,果然修對了。
依照 DATASHEET 我把原來沒有加保護用[的 24V ZENER 給加上去了。(不確定故障是否與此有關)

控制板焊接面缺膠部分封上矽膠,裝回塑膠盒一樣用矽膠封妥,凝固後復原測試正常完修。

网友:
能修到更換IPM也不簡單,恭喜完修

网友:
簡單、精闢、有力!!  讚啦!!

网友:
哇~真是太強、太厲害了!!!
敬佩Orz..................

网友:
厲害,恭喜完修

网友:
功夫真厲害,也省了不少錢。佩服。

楼主:
謝謝前輩們的鼓勵,增加自己維修的信心。

网友:
恭喜完修!厲害!!

网友:
恭喜完修,不過一個ipm可能比一塊2手機板還貴噢!

网友:
實在有夠厲害!研判功力值得讚賞...恭喜完修..

网友:
請問樓主這種怪零件您都是去哪買的

网友:
真強 !
請問 IPM IC 在那裡買的?

楼主:
IPM我跟露天這個賣家尋問購買。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805200593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