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SEED 種子電源 HP-400-G12S 無 PG 訊號~

楼主(2013-01-06):
這顆是網路上收回來的, 前面的人已有換過1顆電容&2顆二極體, 但仍無法輸出 PG
此時我心中只有一個想法, 就是 Monitor IC 附近的零件有問題了~
廢話不多說~以下開始聽我敘述~

01.這顆規格不錯~有80 Plus~ 多種規格標籤
02.依經驗, 先查二極體~再查看看 SMD 電容
以上都是已查過的~也許有人會問, 為什麼最上面 D315 沒有東西, 是因為我已經把他轉移到下面的 D308 了
原因是~我手邊並沒有 此 SMD 型的 4148
03.而原本的 D315 因為有預留孔位, 故改用 DIP 型 1N4148
04.就是這顆 D308, 用二極體檔無反應, 電阻檔雙向有阻值.
05.一開始就抓到方向~ D308已損壞~
06.上電源測試器, 所有燈號均顯示正常~
07.上空圖~
08.PFC & PWM 控制器~
09.5Vsb 用, 小功率 PWM IC
10.Monotor IC
11.以下為換下來的零件, 壞的東西不多~

Datasheets
PWM ~ ML4800CP.pdf (112.68 KB, 下載次數: 124)
PWM ~ TNY274~280.pdf (1.56 MB, 下載次數: 107)
Monitoring IC ~ PS224.pdf (128.84 KB, 下載次數: 125)

网友:
給你拍拍手恭喜完修

网友:
給你拍拍手

网友A:
pmerw 技術愈來愈好了!

給你一個讚並加分 ^_^

其實我一直想改用 SEED 的 PSU,因為它的價位及品質我想是不二之選,但看了這篇,似乎它用的電容很容易出槌 >_<

网友:
又學會一樣
smd零件可以用dip零件
代替
我也給你拍拍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pmerw 技術愈來愈好了!

給你一個讚並加分 ^_^

其實他家的售後服務算不錯啦~

不過過保後就.....

而用料而言, 這顆高壓是日系的~敝人覺得還算ok~

但低壓就~普普的了...

自己可以過保後...再改電容就是了....

网友:
其實這款日系的也是會出包,同樣都是壞無PG信號,也是查修電源管理IC附近零組件

可能是有用到瑕疵或是規格較差的零件

网友B:
看到換下來的電容器的廠牌名稱,心裡一直有個感覺,
這些字體用很花俏的品牌(花俏到令人覺得很俗氣),通常品質都抱歉。

雖說[以貌取物]觀念並不正確,
但是我個人還是屬於不理性的外貌協會,很糟糕的壞習慣,呵呵。

网友:
這個電容廠牌是TREC川遠,耐久性方面的確是比不上大廠(但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到換下來的電容器的廠牌名稱,心裡一直有個感覺,
這些字體用很花俏的品牌(花俏到令人覺得很俗氣),通常 ...

我也是有這種壞習慣......看到字體不是很穩重的零件都感覺很不牢靠!

网友:
補充說明,有些會壞在這顆二極體後端的電阻上(圖中標示100的10歐姆SMD電阻),同樣會沒有PG信號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真厲害!我連兩顆相同的電源一好一壞
都比較不出哪裡壞掉
電源維修這門直接死當掉了...
更糟糕的是放一陣子沒碰
還要重新比對一次
還在換電容的階段原地踏步
真慘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