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負載上面印的字

楼主(2013-01-06):
VID內核電壓調節 是要自己焊線?  為什麼VID4不見了?
紅色圈內 總線時鐘這是什麼?  和主時鐘有什麼不同?
量測總線時鐘時,是分別對地量? 還是一支碳棒量總線1  一支量總線0?  主時鐘呢?

网友:
我也想所知道。

网友:
一般CPU假負載之VID若皆空接(為" 1"),則Vcore無輸出,推論其VID4已內定接地,而產生一組相對應的Vcore電壓,以測試PWM供電是否正常.至於其他腳位,可視需要上下短路, 產生不同的Vcore模擬電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