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各位電子大大的指導

楼主(2013-01-06):
小弟一直想學電子遊藝場機台維修
但我非電子系
要維修遊藝場裡面各種機台
小弟必須研究哪些呢?
感謝大大們的指導

网友A:
你這樣問,我想大家也不知道要怎回答你
畢竟大型遊戲機內部,包含了很多單元
不是三言兩語能夠為你解答
首先是
電源供應器,供應電腦主機板運作(MCU又分為好幾種)
投幣機,檢測投入幣種
出票機,依照主板訊號輸出對應數量之票卡
顯示系統,目前大型機台還是以陰極顯視管(CRT),這又可分為好幾個單元解說
建議你依照故障狀況再上來發問,大家比較能為你分析講解

网友:
大半電子設備主要功能,分為輸入,輸出,信號處理及電源供應,首先要學會判斷故障點來源,再以正常板子做交換,但要細心做好準備,不要擴大故障點.等經驗稍增長後,可進一步深入至更換零組件層面.

楼主:
感謝大大的指導 小弟會慢慢學習 感謝各位大大的指導
因為現在在目前會常發生故障的遊戲機台 大致上還是還是斯洛4號機與5號機
打開機台內部好多張控制卡 我一直在找網路資料看是否有斯洛內部電路解說
以及內部各版子功能介紹 但始終沒一個頭緒 或許日文有解說 但看魔
因為斯洛是日本機台 不過慢慢學習電子電路 應該就會了解 我要的答案
感謝大大們的指導 感謝

网友B:
我的想法和雄爸一樣。

也可說是 “做中學”,像這類產品,看起來很複雜,但若把它分成幾個部份,一一去研究,再連起來,就能有個整體的觀念。

當然,能加速學習的,就是多找些經驗老道的前輩,多多請益,這比自已摸索要有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這樣問,我想大家也不知道要怎回答你
畢竟大型遊戲機內部,包含了很多單元
不是三言兩語能夠為你解答

版大請教一下 想維修大型遊戲機 我該讀哪些書
電子學 基本電學 電子電路?
請版大或其他大大們給個學習明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想法和雄爸一樣。

也可說是 “做中學”,像這類產品,看起來很複雜,但若把它分成幾個部份,一一去研 ...

感謝大大指導 其實遊藝場裡面都有一位機台維修師 但技師是不太想教人
因為維修技術比他高時 他飯碗可能保不住了
所以才想無師自通 自己研究 大大的指導 我會記 一一去研究
跟電子電路概念一樣 一一小電路組成一個大電路 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指導 其實遊藝場裡面都有一位機台維修師 但技師是不太想教人
因為維修技術比他高時 他飯碗可能保 ...

其實很簡單的,若有問題,在不涉及洩漏公司機密的原則之下,可以 PO 圖來討論啊!

這類大多是一塊基板,也多是插卡式,也都模組化了,大部份都會有一些備料,那個壞了就請下來,請下來的零件有時間再維修,想想和一般電腦店家的維修有點雷同。

所以你不妨先把重點放在:

1. 它的大概控制方塊是如何
2. 那個壞了,會有什麼情況,這個可自己模擬
3. 有了 1 及 2 的經驗,再求精

至於像零件,個人感覺上是若要一開始就學這個,可能不久就投降了。

零件方面可視重點學習,例如這台機器上有哪些零件?它們的作用是什麼?然後再去找這方面相關的資料,現在網路也發達了,很多相關資料在網路上都可找得到。

關於電學基礎,也沒必要從頭學起(日後慢慢加強吧),只要會三用電表,外加個歐姆定律,大概基本上的維修就沒問題了。你應該發現 PIGOO 很多也不是電子科出身的,但一樣修的嚇嚇叫 ^_^

當然,每個人的學習方式不同,適合我的未必適用於你,我們只能提供經驗,至於那條路最適合你,你必需要自己找出來 ^_^

网友:
對於不熟的東西,在自己有基本的功力下,最快上手就是"深入觀察"與"交叉比較"

但如果基本功力沒有培養起來的話,要做到這兩點其實還算有點困難

网友C:
不懂? 這種機器不是都是原供應商修理嗎? 有機會外修嗎? 還是供應商倒了~~~

网友D:
很簡單
主要要有資料
有資料就很好處理

不過不是為錢還是不要當這種維修---人太雜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們的指教 我會慢慢學習^^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懂? 這種機器不是都是原供應商修理嗎? 有機會外修嗎? 還是供應商倒了~~~ ...

大大遊藝場的機台 除了超大型機台例如機械手臂.賓果浮球機等等廠商會到現場維修
但比較小型例如15輪.水果台.還有斯洛 這些都只有主機板和控制卡 其他都要送件
只是小弟想學 小型機台主機板和那些控制卡(燈光.影像.聲音)掛點 想查出哪個零件掛掉
想自己更換 ^^ 只是小弟我不知道該從哪學起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簡單
主要要有資料
有資料就很好處理

大大指的資料是?機台電路圖?
但我了解就算跟廠商買原裝日本機台
看她送到店家裏 我只看到玩法說明書 但都沒機台電路圖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指的資料是?機台電路圖?
但我了解就算跟廠商買原裝日本機台
看她送到店家裏 我只看到玩法說明書 但都 ...

如果沒有資料想動手修,至少必須知道大區塊,一開始先針對大區塊下去比對及測試,確認大區塊問題後繼續深入研究是哪一部分或環節出問題

一般來講遊藝場機台是長時間開機的設備,著眼點可以先放在"長時間使用會壞的元件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懂? 這種機器不是都是原供應商修理嗎? 有機會外修嗎? 還是供應商倒了~~~ ...

其實就是想節省成本啦,就像公司設備壞了,自己能修的話比找廠商要省錢及省時間多了(保固外)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指的資料是?機台電路圖?
但我了解就算跟廠商買原裝日本機台
看她送到店家裏 我只看到玩法說明書 但都 ...

是只有說明書
但電玩主機版都是固定的.大同小異--------------------------------------只有rom不一樣
所以一般算很好修的產品
一般電源故障最高-----------------------------其他就是開關---------懂一點基本電子就不難唯修
修主板機需要更深入的技術--------但有沒那麼難會修電腦主機版基本就會修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