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T905 AD版 送電無電源反應

楼主(2013-01-06):
不知道從哪邊下手
PI版確定正常有電壓輸出
送電無電源反應
請各位大大幫幫忙吧

网友:
一步一步來
你知道他的5v是在那個點嗎
用你的電表量一下
現在插電有沒有電源(指示燈)

楼主:
3V 跟 5V 都有
不過插電沒有電源(指示燈)
排線
1~6 無電壓
7~8 4.94
9~10 3.28

网友:
量一量
3.3 5v電壓往前看有沒有短路
穩壓ic 電壓是多少

楼主:
3V確定有送到按鍵
穩壓IC我不知道是哪個

网友:
引用 楼主:
3V確定有送到按鍵
穩壓IC我不知道是哪個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E7%A9%A9%E5%A3%93

网友:
看一看這些以下連接
http://bbs.pigoo.com/search.php? ... bmit=yes&kw=905
增加維修經驗

楼主:
左 3.28 中 0 右 1.8
我先出門忙了
大大謝謝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左 3.28 中 0 右 1.8
我先出門忙了
大大謝謝你

這裡就是(錯誤點)又說錯了
這個是(正確)的

网友:
先學會看懂零件編號定義用途.瞎搞只有更慘

楼主:
還需要測量哪邊呢
謝謝各位大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還需要測量哪邊呢
謝謝各位大大

這裡有(書)先補充一下(維修經驗)
http://bbs.pigoo.com/thread-16641-1-1.html

网友A:
按鍵阻抗有檢查過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鍵阻抗有檢查過嗎?

代替(樓主)回答
以用(正常)測試過
確定(ad故障)
以下(連結)
http://bbs.pigoo.com/thread-42676-1-1.html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代替(樓主)回答
以用(正常)測試過
確定(ad故障)

線性穩壓IC 跟24C16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線性穩壓IC 跟24C16

但是怕(樓主)可能無此(設備)
也就無法(修下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怕(樓主)可能無此(設備)
也就無法(修下去)

呵呵!!   WECAN大!!   你也真是?????    太直接了吧???

楼主:
真是被大大猜對了
我的設備  只有焊槍

网友:
檢查看 PI版  有無正常供點給 AD版  這片很少再壞AD版 一一

楼主:
謝謝大大  確定是AD版
已拿良品測試過
按鍵無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是被大大猜對了
我的設備  只有焊槍

在去生一隻簡單的40W烙鐵,這樣就很好處理了??

网友:
左上角 穩壓  你換過 試試看 再不行 換 24C16

网友:
另外檢查OSD按鍵板排線輸入端附近的小電容是否有阻抗異常

网友:
板大AD基板有落電喔

楼主:
開關的小電容有一顆怪怪的
正常0.02(開關按下去電壓)
他的只有0.01

网友:
引用 楼主:
開關的小電容有一顆怪怪的
正常0.02(開關按下去電壓)
他的只有0.01

測開關電壓這樣不準啦???   你測到的可能是接觸後的誤差值???

正常應該要有3-5V,你所測到的電壓值,'顯見你的電壓並沒有到按鍵板來,

所以還是先從AD版的供電先查起吧,沒有供電,他是不會運作的!!

楼主:
按鍵還是有3V
只不過經過那一個小電容之後
就變0.1了 正常的AD版也是這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鍵還是有3V
只不過經過那一個小電容之後
就變0.1了 正常的AD版也是這樣

妳量的那一點應該是地????

网友:
把AD版的型號PO出來看看!!

楼主:
55 L1J01 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