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優派ViewSonic VA1903wm 維修實例

楼主(2013-01-06):
故障狀況:電源不良無法啟動

型號

拆機照

A/D板

面板型號

P/I板電容更新*9後電源恢復正常

背板補銲

OSD SW老化(阻抗升高)更新*5

開機測試螢幕畫面異常(顏色異常、解析度差)

清潔屏線

螢幕畫面恢復正常

完修測試

网友:
恭喜大仔~
又賺到coco!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A:
謝謝分享~~
我第一次看到WIN8...........
可以觸控嗎?

网友B:
請問樓主您拆下電容容值多少,因為看照片似乎看不出電容有無異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謝謝分享~~
我第一次看到WIN8...........
可以觸控嗎?

WIN8~~~蠻好玩的~~~可以試玩一下喔!!!

只要安裝觸控板~~~就可以觸控(方塊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樓主您拆下電容容值多少,因為看照片似乎看不出電容有無異常

2007年1月出廠的平價螢幕電容早已老化,我都是全面換新沒有測量的必要,

這是對客戶也是對自己負責應有的態度。

PS~~照片是換好之後拍的(舊電容外觀無異常)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C:
很敬佩前輩這樣的態度.我還不夠熟練.所以只有針對有凸起的換

請教前輩關於OSD按鍵更換目前我有遇過接觸不良的.

但擔心自己換了之後更糟糕.假設我在澎湖買不到該SW

那直接拆掉讓該SW無作用(不是電源按鍵)會影響到該台螢幕的開關機和顯示嗎?

网友D:
噴wd40就可起死回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噴wd40就可起死回生了!

內部接點已氧化,WD40乾掉後又會復發(只能撐3~6個月)。

按鍵開關1顆才1~2元,換新最少可用3年以上,避免三不五時拆拆裝裝。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敬佩前輩這樣的態度.我還不夠熟練.所以只有針對有凸起的換

請教前輩關於OSD按鍵更換目前我有遇過接觸不 ...

單純拔除osd按鍵板不會影響運作,只是會無法設定螢幕,如果無復電自動開機(拔掉插頭再插回時自動重新啟動),那就無法啟動螢幕

网友:
感謝版主教導!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