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肋)國際牌NA-100ETF洗衣機 ,脫水時有吱吱響的異音?(已解決)

楼主(2013-01-06):
請教各位先進!!國際牌NA-100ETF洗衣機 ,脫水時有吱吱響的異音(小聲),
洗衣完成用手轉動內筒、有水聲是正常嗎??

脫水時有吱吱響的異音:問題點當初裝設洗衣機師傅,未確實調整平衡腳架、導致1高3低無平衡。

解決方法:將洗衣機定位後鬆開活動腳架、平衡後鎖定。

洗衣機平衡腳座

洗衣機平衡腳座

网友:
水聲是正常 吱吱聲有可能是主軸心軸承聲或煞車皮先拆後板聽聽看

网友:
如果它有皮帶的話皮帶磨損也會有類似的聲音

用手轉動內筒會有水聲是正常的,這水聲來至內筒最上端,有一層塑膠環稱為鹽水環內部裝有鹽水,是用來平衡脫水時用的,這原理跟船的船艙內裝有船艙水是一樣的道理

楼主:
感謝各位先進指導!!解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