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FP767 AD板 掛點_有OSD, 但無影像

楼主(2013-01-06):
Benq FP767 AD板 掛點_有OSD,  但無影像

前幾個星期,有影像,畫面會一閃一閃,上網買 Benq 維修零件包(C5707 + FU9024N + 3A保險絲),把四個 c5707 和 兩個 FU9024N  都換新,另外把有凸起來的電容都換掉了,另外,P+I板的大部份電容也都換掉了。 背光都有亮起來,有影像書面出現,但是才維持了一下子,結果影像又沒有了。
再檢查一下,發現背光有正常點亮,有 OSD,但是電視訊號或筆電影像訊號,沒有出來
請問各位先進,AD板要如何查錯 ? 有那些地方要檢查,謝謝。

我有把 VGA 接頭,ad 板和 P+I板的 pin 腳,重新焊一次,還是一樣。

网友:
套一句管理員老大說的一句話:吃電的東西就查電壓,看要從有查到無(供電端查起)
或是從無查到有(負載端查起),電壓數據多少才能判斷是否正常,等等....

如果有示波器配合會更快找到故障點,

還有,可否把畫面圖貼上來,比較好判斷......

楼主:
>> 畫面圖貼上來,比較好判斷....

???   可惜沒有畫面。  一片黑的。  只有操作 OSD 時,才有 OSD 畫面。

是我朋友幫我弄的。 我自己只會焊接,焊電容,焊 c5707,
我朋友稍微會一些電路的知識。 他幫我檢查了一陣子,高壓板是弄好了,(電容,c5707,9204 是我自己焊的)
他幫我查 P+I 板問題,有弄好,但是隔幾個小時,
ad 板隨後出問題,他幫我查了幾天,還是不知道 ad 板那裡壞掉。

沒有畫面。  一片黑的。 只有操作 OSD 時,才有 OSD 畫面。 關於示波器,我可以去其他實驗室借,但是不曉得 ad 板那裡壞掉。 要如何查 ?   謝謝    。   或是要其他儀器檢測 ?  我可以去電子系實驗室問問看。

网友:
沒有畫面。  一片黑的。 只有操作 OSD 時,才有 OSD 畫面
=================
(1).你的意思是說~~LCD接上PC 無畫面,但是按menu按鈕會出現設定選單嗎?

(2).還是說LCD只接上電源線會出現BenQ logo 然後出現沒接訊號線的字樣?
      但是訊號線一接上PC就無畫面
============

如果是(1)~~那就很怪了~~不太可能發生,僅有可能是亮度設定被調成0

如果是(2)~~就的確是AD板的問題

网友A:
ON/OFF電壓有一直在嗎?還是被光熄滅後ON/OFF腳位電壓就有所變動。
我覺得應該是選單出現雖然看的到但背光還是沒亮吧!您可能會錯意了。
BENQ此型很好修,我還沒遇過修不起來的,加油唷!

楼主:
引用 网友A:
ON/OFF電壓有一直在嗎?還是被光熄滅後ON/OFF腳位電壓就有所變動。
我覺得應該是選單出現雖然看的到但背光還 ...

>> (1).你的意思是說~~LCD接上PC 無畫面,但是按menu按鈕會出現設定選單嗎?

  >> ~~那就很怪了~~不太可能發生,僅有可能是亮度設定被調成0

下面這個照片是 開機完, LCD的畫面, 電源燈有亮,是綠燈。從照片可以得知,沒有畫面。

下面這個照片是 開機完, LCD的 亮度 menu (OSD) 畫面, 亮度是 76 , 我調到 100 ,一樣沒有畫面出來。
只有 menu 畫面可以顯現。

下面這個照片是開機之後,LCD 背光有點亮,我查過 LCD 相關論壇和 google,這表示 高壓板正常運作。

网友B:
有幾種情形:
1.更換AD的電容時,有焊點相碰/焊接不良
2.AD上OSD記憶用24CXX SERIAL EEPROM異常
3.AD異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幾種情形:
1.更換AD的電容時,有焊點相碰/焊接不良
2.AD上OSD記憶用24CXX SERIAL EEPROM異常

沒有更換AD的電容,只有更換 高壓板的電容。

>  2.AD上OSD記憶用24CXX SERIAL EEPROM異常

  ??  我不太懂,OSD 可以正常顯示,但是電腦或電視的畫面,沒有顯示出來,亦即螢幕是黑的。

LCD 只有在操作 OSD 時,才有 menu 畫面出現。

> 3.  AD異常

   我和我朋友,也是這麼想,但是不知道如何檢測 ad板,因為我不太懂電路學,沒學過。

网友:
那可以先進行:
1.檢測AD上電容
2.找出AD上24CXX SERIAL EEPROM(可能在貼有FP767 IC的旁邊),更換掉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沒有更換AD的電容,只有更換 高壓板的電容。

>  2.AD上OSD記憶用24CXX SERIAL EEPROM異常

狼大意思:AD版上有一顆24CXX的8PIN的IC~把他換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狼大意思:AD版上有一顆24CXX的8PIN的IC~把他換掉...

ok ... 我馬上去看看。 再去電子材料行買零件。 關於示波器,我可以去其他實驗室借,應該可以借得到。  謝謝大家的幫忙。

楼主:
各位大大,我拍了照片,8 pin IC 24Cxx 是下面這一個吧 ?  Atmel  24C02N

网友B:
這顆24C02是紀錄EDID用的(一般會在顯示器輸入信號連接座附近),OSD按鍵連接座附近還有一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顆24C02是紀錄EDID用的(一般會在顯示器輸入信號連接座附近),OSD按鍵連接座附近還有一顆 ...

狼大意思有芬~~OSD附近才是要更換的?

楼主:
原來如此,我知道了,我把照片整理一下。 另外, Atmel 24C02N  沒有找到,電子材料行有 24C02代替品ATML H11202(再加一個字母,忘記了),這個可以嗎 ?今天去實驗室的時候再檢查一下 OSD旁的 8 pin IC。

楼主:
剛到實驗室立刻檢查一下 OSD 接頭旁8 pin IC (即 PMC Flash 貼紙上 FP767 8DA4

型號是 Atmel   24C16N ,  不是 24C02N .  特此更正。

网友E:
估计电压不稳将EEPROM中的数据搞混乱了吧,用同型号机器的代码重新写片看看。刷机有风险,个人建议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估计电压不稳将EEPROM中的数据搞混乱了吧,用同型号机器的代码重新写片看看。刷机有风险,个人建议仅供参考 ...

刷機有風險,

???   如何  刷機 ? 可否指導一下,操作流程 ? 我不會電路學。 謝謝

网友:
兄弟您好!我在液晶维修方面还没涉足太多,您要想了解更多的资讯,可能在这个论坛上看看(但不知您这里可不可以访问):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34-1.html
对EEPROM的读写,如果您有编程器(烧录器)的话,可以从相同的机器上拆下EEPROM读出数据(或者说从网上下载),再写入您机器的EEPROM中(EEPROM类似一个磁盘一样哦)。
祝您好运!

网友B:
另外之前遇到的經驗是PLCC 32 IC座接觸不良/空焊導致異常(非此款螢幕),可以先用手壓看看會不會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之前遇到的經驗是PLCC 32 IC座接觸不良/空焊導致異常(非此款螢幕),可以先用手壓看看會不會改善

ok .. 我去試試看。謝謝狼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