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在牆壁中的熱水管管頭鏽破求救

楼主(2013-01-06):
小弟租的房子也遇到埋在牆中的熱水管,彎頭鏽破噴水
今天把牆壁打了...如照片中的狀況

參考這篇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1%E6%B0%B4%E7%AE%A1
試了一下頭尾管子是無法用磁鐵吸附的(應該是不鏽剛)
只有彎頭馬上磁鐵就吸上去!
希望能夠不要廢掉這組管子(因為房子是租的,房東不太可能花太多錢配新管路跟我不可能花太多錢去美化房間...)
我的想法是在彎頭的兩端(EX:20公分)鋸掉
然後使用文章中所說得銅製伸縮接頭去連接新買得管子(外面水電有現成短的,改成不鏽剛彎頭+直管)
理論上銅製伸縮接頭逼緊之後就應該不會在漏水

重點是之後還是會在用水泥把這個大洞補起來
不知道銅製伸縮接頭的耐久度跟壽命?

网友:
可以將PVC管先切離,再用砂輪機將損壞的彎頭取下,
換上不鏽鋼迫緊式彎頭或用3/4油壓式彎頭壓接,
再接回PVC管

銅製伸縮接頭的耐久度跟壽命?
銅製或不鏽鋼伸縮由令耐用壽命都很長,主要是由令內迫緊用的橡膠材質才是耐久的關鍵

网友:
+1
對用迫緊式壓接,可解決施工困難的問題,而且耐久性好,

想必 creeks 大也是此行中的老手專家哦!

楼主:
感謝兩位回答喔!
那邊是pvc冷水管 + 不鏽剛熱水管
pvc的部份好處理(不小心鋸斷反整用對接頭+膠我還能處理)
對我來說困難的事不鏽鋼管!!

現在有你們的回答!!!那就代表修好應該可以稱很久!!︿︿
謝謝囉

网友:
壓接彎頭或由令(活動接頭)都可以,壓接需要特殊工具作業空間也比較大,由令用板手即可施工,
兩者都是靠橡皮墊水密,只要材質沒問題撐幾十年應該ok,新建大樓早已使用壓接管,
經時間考驗都還可以,車牙管也常有漏水的案例,所以工法並無絕對好壞,重點是舊管表面要清除乾淨。

對了,房子是租的,房東應該要負責維修,怎會大大您在煩惱?

楼主:
...房東來看了!!!
房東說他如果找工人來施工,我得在家(否則東西丟了責任吵不完)
但房東說反正我自己也是做工的
我就自己弄一弄(星期六樓下通知漏水,當晚把房東找來)
星期天我就已經把牆壁打開找到樓水點了...
所以...(我們的房東真好當!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房東來看了!!!
房東說他如果找工人來施工,我得在家(否則東西丟了責任吵不完)
但房東說反正我自己 ...

房東真幸福,遇到好房客,
也可以跟房東說,等修好了會附上請款單.....

楼主:
沒錯!!!房東說我處理好!!!再跟他講多少錢就好....

网友:
金屬管的配制,盡可能使用相同材質連接
以避免因為不同材質造成電位差,進而加速銹蝕
隨然銹蝕速度不見得會有多大差異,能避免就盡量的避免囉

楼主:
最近太忙!!!我忘記回應這件事
敲開牆壁後!請水電來看&報價
3位中兩位都極力要我廢管、改配明管...
一位願意依照我要求,直接修好後補平~
但三人的價格差不多

礙於時間問題
我選擇直接動手...
鋸掉頭尾用快速接頭直接連接!
管膠直接用法瑯膠!!

裝好洗了兩天熱水澡!一滴都沒漏
直接水泥封一封準備油漆

至於壽命多久...不重要了
五年六年
這棟房子還在不在!!!天曉得

网友:
怪怪這是有增建修改管路的房子嗎?正常來說冷熱水管配一起要把距離拉開.這樣比較保險

楼主:
...這就要問我房東他兒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