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裝教學] 自製T8燈具

楼主(2013-01-06):
自從看了小莉莉大的省錢大作戰!! 改電子式日光燈之後,被心動自己也來做一盞電子式日光燈具

燈具

燈具

電子安定器2

電子安定器2

燈管

燈管

電子安定器1

電子安定器1

燈光1

燈光1

燈管:39$
燈座*2:20$
木板:跟正在裝潢的店家要的
電線:朋友送的
電子安定器:故障燈泡拆出來的
總共:59$
使用心得:1.不會跟傳統燈具一樣一通電就閃爍
               2.不會浪費啟動器
               3.故障燈管只要燈絲沒壞,黑頭不嚴重就可以使用
謝謝各位大大的觀賞

网友A:
不錯的創意
其實我也很想改
只是我家的省電燈泡都還沒壞

楼主:
安定器是拆飛利浦18W圓球燈跑裡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錯的創意
其實我也很想改
只是我家的省電燈泡都還沒壞

去B&Q或全聯福利中心就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去B&Q或全聯福利中心就有了

你的意思是說那裡有回收桶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說那裡有回收桶嗎??

是的,去其他社區,大潤發,家樂福都有
臉皮厚一點多要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去其他社區,大潤發,家樂福都有
臉皮厚一點多要一些

了解了
謝謝提供資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去其他社區,大潤發,家樂福都有
臉皮厚一點多要一些

其實,就算是直接去買新的省電燈泡來拆安定器都還比網拍的還便宜: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0815590864

尤其是大賣場的折扣期間,甚至賣到單顆59元。

另外還有2個重點建議大家多多注意:

1.買有PTC的省電燈泡,燈管壽命會長很多。
2.盡量用T5燈管,因為T5都是3波長的,演色性佳;同樣長度的燈管,T5功率較低,省電;含汞少。

网友:
哇,大家越來越有創意了,佩服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實,就算是直接去買新的省電燈泡來拆安定器都還比網拍的還便宜: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 ...

我比較不喜歡t5的,t5的比t8的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比較不喜歡t5的,t5的比t8的暗

阿??!T5的比T8暗?
我有沒有看錯?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阿??!T5的比T8暗?
我有沒有看錯?

真的
以我使用之經驗
我用一尺T8都比T5二尺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實,就算是直接去買新的省電燈泡來拆安定器都還比網拍的還便宜: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 ...

我是拆社去故障燈泡裡的,不是新的喔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真的
以我使用之經驗
我用一尺T8都比T5二尺亮

跟實際經驗好像不太一樣...
剛好我家有T5 & T8都是長的(我不確定算幾尺,講W數好了 T8:32W、T5:28W)

進來我家的都說T5比T8亮

您是否裝設角度的問題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跟實際經驗好像不太一樣...
剛好我家有T5 & T8都是長的(我不確定算幾尺,講W數好了 T8:32W、T5:28W) ...

https://fbcdn-sphotos-b-a.akamai ...

网友:
引用 楼主:

照片看起來!!!T8是比T5亮!!

但總覺得哪裡怪怪的....
去勾一下1尺T8的電流好了

网友D:
請問一下哪個安定器只接P1P2 就可以點燈了嗎?

网友:
燈管可以用二手的啊,黑頭的 還是可以點亮的 沒壞。可省39元。

网友:
T5和T8的發光效率非常相近,以同樣長度來說T8功率較高、確實會比T5亮,但是圖中是1呎
的T8(10W)比2呎的T5(14W)亮,那就大有問題了,改變安定器的輸出電壓或頻率,確實有可能
使1呎的T8比2呎的T5亮,但此時燈管是工作在過載的形況下,將會大幅縮短壽命,該圖只能愚弄
對燈管沒有非常了解的人,眾痞友千萬不要上當!!,該圖用的方法如果真的好,早被大力推廣了!!

正常的選擇方法,建議先選同樣長度的T5,1來演色性好,2來省電,3來環保;如果覺得不夠亮還可
選擇T5的HO(高功率型),T8不建議使用了,實在極不環保。

以同樣2呎燈管來說,T8為20W、T5 HE型(高效率型)為14W、HO型(高功率型)為24W...
以上,提供大家參考。

補充:"HO"一般稱為高輸出型,在這裡因為牽涉到效率、因此稱為高功率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請問一下哪個安定器只接P1P2 就可以點燈了嗎?

省電燈泡的安定器有4個點,其中2個點為諧振電容,另2個為供電點,您如果要接只有2個點的PL燈
必須用那2個供電點,如果接4個點的燈管,那2個供電點必須接在燈管的2端,也就是接在不同的燈絲,
而另外2個點也必須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省電燈泡的安定器有4個點,其中2個點為諧振電容,另2個為供電點,您如果要接只有2個點的PL燈
必須用那2個 ...

PL-13W接法

光

接腳

接腳

网友:
喔~~這點我還沒想過~~~
無奈家中的(冷陰極管)尚未壞掉~~~

下次來試試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