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MSI 945GC M5 不斷重新啟動

楼主(2013-01-06):
這一片修過很多片都是
TEAPO 470UF/16 爆
這片沒爆 但是 不段重啟 先更換再說
還是無效 全板更換 還是無效
更換南僑 ~就 好囉~

修過一些板子 RESET 異常 大概南僑更換 完就好囉
修過一些些 775的主板 南僑 換是很常故障的零件

网友:
加焊會有效果嗎???

网友A:
請問是用猜的還是......

网友:
專業維修,動BGA小弟還不敢

网友:
可愛大用猜的...你謙虛了,用猜的也要有一定的比率猜中^^
經驗判斷好才是n_116|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太強了~有些板子南橋很燙~用沒幾分鐘就卡在偵測USB~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問是用猜的還是......

小弟有好幾張g31的主板,都是無法開機的或復位燈恆亮的,不知可否用啥方式可以證明南橋故障呢?小弟有ide帶燈假附載,插上去也都全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