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SAMSUNG 913V高壓、燈管故障!! 改高壓版維修!!

楼主(2013-01-06):
SAMSUNG 913V高壓、燈管故障

网友:
水水..給你拍拍手.感謝分享..

网友:
謝謝大大的實例

楼主:
之前有很多新手問如何改高壓版,當然能夠原版修復是最佳選擇,

不過有時遇到不好處理的故障,如高壓變壓器故障、故障IC尋料不易等問題

或是故障情形損壞零件過多等等修復的單價較高,通常就建議直接改高壓版

較為快速、省本,目前市面上能找到的高壓版價格約100元上下,

不失為一種替代維修的節約方案,輸入的電壓也有寬電壓版本可供選擇

就輸入的定義也很簡單

輸入電壓  +  ON/OFF訊號(可直接拉+5V替代,原則是不能用VSB電壓)

+  ADJ(調整亮度訊號,通常可以省略)  +  GND

一般改版只要有3條線就可以搞定,給新手想改高壓的做參考!!   敬請賜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有很多新手問如何改高壓版,當然能夠原版修復是最佳選擇,

不過有時遇到不好處理的故障,如高壓變壓器 ...

E大~~您那高壓版是跟學姊買的嗎?

楼主:
跟誰買的不重要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跟誰買的不重要啦!!

對啊!要會修好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