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各位大大知道這個零件嗎

楼主(2013-01-06):
asus f9e筆電拆下的,未拆前時開時不開機,拆下後就一切正常,不知是什功能,拆下後會有不良影響嗎?很多筆電裡面都有這一片.

网友:
是不是資運安全模組阿!?

Trusted Platform Module

网友:
很像是藍牙模組不知對不對

网友:
應該是安全晶片TPM
信任可信任平台模組 (Trusted Platform Module)

楼主:
不是藍牙模組,這片是貼在主板上的,藍牙模組是在機殼旁邊.安全晶片TPM是什東西?

楼主:
安全晶片TPM是什?沒裝可以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安全晶片TPM是什?沒裝可以嗎?

沒裝不影響使用
一般人不會去設定甚至連有這功能都不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安全晶片TPM是什?沒裝可以嗎?

所謂安全晶片,就是保護資料被盜取等功能
因前些年新聞報導說~某軍單位,筆電被偷或某家公司企業
有重要個資被盜等事發生。
所以來路不明的筆電不要買,也不要收~
至於拆不拆是不會怎樣,能開機使用就好。

网友A:
TPM 如沒要使用BitLocker 沒裝應該是OK.

网友:
不使用該功能可以不安裝   張上 會開時不開就有其他問題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TPM 如沒要使用BitLocker 沒裝應該是OK.

+1
我也拆除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回覆,因故障找問題點很久,本要放棄的最後看到這片拔下來看看,想不到走狗屎運,現在正用這台回覆大家,順便熱機測試感謝各位!!

网友:
會不會是指紋辨識晶片呢?

网友:
这个有点象我机器上的“安全芯片”,我的是IBM X31。不过我的这个芯片模块要是拆掉开机的话,会没显示的。
楼主可以看看BIOS中与此相关的东西设置是不是不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