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剛剛收到的BenQ SH4242S42Y 先上傳故障畫面.
火..

楼主(2013-01-06):
剛剛收到的BenQ SH4242S42Y 先上傳故障畫面.
不知道各位大大看了之後覺得怎樣呀!
因為手上還有其他正趕工.這台明天才會拆.
先發表讓站上高手發表一下看法. 天冷.痞酷....不要跟著冷

网友A:
凶多吉少
好運的話(t-com)
歹運的話(面板以升天)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
好像是面板的問題
有請高手

网友B:
先查查有無保固中前幾天收一台故障一樣保內原廠處理 面板掛了

网友C:
我直覺是面板排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直覺是面板排線!!

有可能喔
但是(軟)的可能(機率低)
我的感覺

网友D:
一半一半機會.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一半一半機會.

祝福他
軟排線(掉了)
重插就好了

网友E:
期待明天開獎~~~~~~~~~~~~~~~~~~```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期待明天開獎~~~~~~~~~~~~~~~~~~```

足爽啊  排線掉了
重插就可以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凶多吉少
好運的話(t-com)
歹運的話(面板以升天)

我對笨q 這一型(下方有紅橫線條?)印象很差,4242,3741
總覺得外面很多機器都很新就面板故障率滿高的。我這裡就很多台,殺肉也不是?留著也不是?傷腦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足爽啊  排線掉了
重插就可以了

我嘛足希望是這樣啦!(機會不大).
這台修過好幾台都是AS15-F換一換就好了.(狀況不同)
不是排線就是面板了.(明天拆了就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查查有無保固中前幾天收一台故障一樣保內原廠處理 面板掛了

外殼上標2008年12月應該是剛過保吧!
謝謝喔!要查一下先.
這台都是很準剛過保就壞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嘛足希望是這樣啦!(機會不大).
這台修過好幾台都是AS15-F換一換就好了.(狀況不同)
不是排線就是面板了. ...

玩棒球 就有(保送)
祝福(您得到保送)喔
換t-com 不行再告訴我
我(幫你修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對笨q 這一型(下方有紅橫線條?)印象很差,4242,3741
總覺得外面很多機器都很新就面板故障率滿高的 ...

我有機會修好(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棒球 就有(保送)
祝福(您得到保送)喔
換t-com 不行再告訴我

謝謝你的支持喔!
不過.話說回來.很多高手都工作繁忙的樣子
下載高手還是比較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你的支持喔!

不過.話說回來.很多高手都工作繁忙的樣子

我也是(下載)高手
但我只下載到win 8

其他都沒有

网友:
好像是t-com電感掛了,量一量試試看

网友G:
我家的SQ4242 保固剩半年 不要過保就壞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家的SQ4242 保固剩半年 不要過保就壞

想辦法玩掛它.好換新面板.
這台的面板也常掛.

网友B:
其實這台面板有通病....會修的都知道....
賺經驗錢...
須修改一下電路...以免面板掛了

還有你徵T.也回電話給你....就是推拖拉..來這裡想搞免錢技術

五燈大....內地以搞好....3月開業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祝福他
軟排線(掉了)
重插就好了

這種機會很難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這種機會很難有!

剛剛看了一下
也覺得不是(因為轉場)線條不會變
我看是沒有(那麼幸運)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其實這台面板有通病....會修的都知道....
賺經驗錢...
須修改一下電路...以免面板掛了

啊!?內地?

那不是年後嗎?

不要光修機器,至少留些時間把眉眉.......

网友:
引用 网友H:
想辦法玩掛它.好換新面板.
這台的面板也常掛.

同意你的說法,強烈建議板大操壞它!要不然過保後就換它死給你看了!

网友:
BEER大的你也傳一些功夫給大家。祝你內地賺多一些草紙,順便把妹。

网友:
怎模還沒後續ㄋㄟ??   快揭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啊!?內地?

那不是年後嗎?

機器多修點,口袋深一點,還需要去把妹嗎
哈哈

楼主:
本來昨天要拆的.一直到今天才有空拆來看看
這是內部總成
電源板
AD板

看出什麼了嗎?
初步就可看出這台被修理過了.
電源板電容沒有全換跟補焊.AD板有明顯查線記號.穩壓IC沒換掉只補焊上電容
最後一張照片說明的是.上一個維修者有發現面板問題.塞了厚紙板.
目前初步清潔排線並調換.故障依舊.T-CON AS15-F很燙.(等料中)
按壓時亮線會有變化.故障點已稍有眉目.目前待料靜待檢測中......

网友:
祝你完修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來昨天要拆的.一直到今天才有空拆來看看
這是內部總成

請問這台的面板型號是?

网友A:
進度如何
說明一下啦
多沒消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進度如何
說明一下啦
多沒消息了

不好意思啦!
最近工作比較多.這個面板故障的.只能先擱一邊.(客人不趕) 所以賺錢比較重要.
我趕一趕進度先.這頭痛的還不只一件.ㄟ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啦!
最近工作比較多.這個面板故障的.只能先擱一邊.(客人不趕) 所以賺錢比較重要.
我趕一趕進度先 ...

我還是那句話(軟)的先做
錢錢進來最為先
品質也一樣要顧喔
祝(迅速)完修

网友:
AS15-F很燙!!!賓果!!恭喜!!!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來昨天要拆的.一直到今天才有空拆來看看
這是內部總成

補電容.做記號.都還是原廠做的.

网友:
問題找到了嗎  可以解答嗎 很期待你修好

楼主:
換完AS15-F開機時的畫面.
熱機一分鐘後恢復正常.之後再關機重開機一切都正常.燒機6小時
T420HW02  V0    ctrl  BD   42T04 - C04

應該有很多人認為完修.(我也很希望啦!)
個人認為換完後的AS15-F還是會發燙.應該是供電線路仍有零件異常.
也有可能面版軟排線路零件阻值過高引起.可能真的是要改線路.不然應該也撐不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實這台面板有通病....會修的都知道....
賺經驗錢...
須修改一下電路...以免面板掛了

BEER大:
            說老實話這台有通病.....會修的都知道...但小弟我是屬於不會修的
            你所指的應該是T-CON上的電路對嗎? 不知BEER大大你能略為指導一二嗎?
還有你說的:"還有你徵T.也回電話給你....就是推拖拉..來這裡想搞免錢技術" 這句我不懂

网友J:
我覺得 紅色框框部分應該有電感變質提供參考。

网友B:
引用 楼主:
BEER大:
            說老實話這台有通病.....會修的都知道...但小弟我是屬於不會修的

還有你徵T.也回電話給你....就是推拖拉..來這裡想搞免錢技術" 這句我不懂

這句話不是說妳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換完AS15-F開機時的畫面.

熱機一分鐘後恢復正常.之後再關機重開機一切都正常.燒機6小時

我問看看有沒有料
我現在手上沒有這個 T COM
明天回答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還有你徵T.也回電話給你....就是推拖拉..來這裡想搞免錢技術" 這句我不懂

這句話不是說妳啦.... ...

喔!
那我想學習修練一下你說這台的通病.
你能指引一下方向嗎?
謝謝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問看看有沒有料
我現在手上沒有這個 T COM
明天回答您

恩! 謝謝.麻煩你囉!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覺得 紅色框框部分應該有電感變質提供參考。

那些排組都正常喔!
倒是電感.....有一點點問題.

网友K:
BenQ SH4242S42 SH3741系列,維修盲點的解決方案:
最後一張照片真正說明的是,原廠設計有問題,Case和面版的全版軟排上的元件會微碰觸,導致微導電.上一個維修者,就是發現面板微導電,才塞了厚紙板.若更換t-com或 AS15-F 還是顯示直線條.線路也正常,就將軟排接面版與Case微碰觸的地方,貼上絕緣耐熱膠布即可完修.此台SH4242 真正故障的主因,是溫度過高造成,1.虛焊泠當2.元件熱當3.穩壓3.3V、5V、16V IC 掛掉.解決方案,只有另設計12V線路,加風扇散熟,不然回修率很高喔!

网友:
引用 网友K:
BenQ SH4242S42 SH3741系列,維修盲點的解決方案:
最後一張照片真正說明的是,原廠設計有問題,Case和面版的全 ...

確定 您對這台 有花些時間 維修分析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些排組都正常喔!
倒是電感.....有一點點問題.

我找不到
您要的零件
電話給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找不到
您要的零件
電話給您

要拆面板了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拆面板了啦!

確定是(漏膠)拆面板
用雙面膠 (固定)螺絲 要記的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確定是(漏膠)拆面板
用雙面膠 (固定)螺絲 要記的喔

完成

禍首

摳摳入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完成

讚啦 已經完成
錢錢到手 很開心喔
祝 錢錢多多 開心都完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讚啦 已經完成
錢錢到手 很開心喔
祝 錢錢多多 開心都完工

還有很多工作要完成.軟的先做換錢先.
今天又收到一台42吋的.LG42PC5D-DB 電漿電視.
客戶說亮線的情況.我還沒時間弄.小台的先完成再說.
謝謝你的指教喔!一起加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還有很多工作要完成.軟的先做換錢先.
今天又收到一台42吋的.LG42PC5D-DB 電漿電視.
客戶說亮線的情況.我 ...

LG42PC5D-DB 電漿電視.
這台不好賺 很累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