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林洗衣機BM-1109N內桶拆不下來

楼主(2013-01-07):
IMGP2113(001).jpg IMGP2115(001).jpg IMGP2117(001).jpg IMGP2118(001).jpg IMGP2119(001).jpg IMGP2122(001).jpg IMGP2123(001).jpg
內桶依舊還是躲在裡面拿不出來

网友:
wd-40噴一些上去,30分鐘後再試看看,脫水行程讓它走個幾秒鐘,
看拿不拿的下來,注意安全

网友:
tn01016424這很好拆阿.沒有我拆不下來ㄉ.要輔助工具(自製)不過很乾淨應該還很好拆

网友:
大大,羅絲拿下內筒應該還是沒那麼容易拿下的,試試大隻的逼猴應該可以。

网友:
用噴燈火烤看看

网友:
大隻的逼猴+噴燈火烤

楼主:
150m三爪問題又來
爪勾根本就無法勾好會滑掉
看起還很乾淨是因為我用鹼片水浸泡過
要不是還會有黑點點出現,早就放棄了。
太座大人n_152| :on_102|
讓我:on_075| :on_154|

网友:
不知內桶上方的整個上蓋翻起來了沒?
不知內桶上方的"上唇"拆下來了沒???

楼主:
IMGP2161(001).jpg IMGP2160(001).jpg IMGP2162(001).jpg IMGP2159(001).jpg
我已經清洗到這樣了還會有黑黑的點點出現n_015|

网友:
拆內桶之前  我是先拆軸心  你不妨試看看 一定可以的

网友:
千萬別火烤.會破壞外桶!
三爪勾用T型板手迫緊後.再用鐵槌敲擊板手上方.
反覆迫緊.敲擊.(注意力道.別把鑄鐵底座弄破了)
此方法是利用"頓挫力道"原理.別用死力.否則不但拆不起來.還會傷及底座!

网友:
逼猴這樣用也行,輕輕鬆鬆就拆下了

楼主:
虧你想的到n_092|
佩服妳n_097|
這招不錯耶n_092|
我改用租點鐵絲試試看:on_054|
:on_149|

网友:
怎麼樣啊?
這方法可以拆下了嗎?

网友:
你的內桶滿乾淨的啊?

楼主:
這方式確實好用但缺點是開始使力會力量不平均整個歪掉脫落
目前正在尋找適合的鐵鍊替代爪子

网友:
還沒拆下嗎!
鎖迴轉盤的螺絲孔建議墊個鐵片,避免螺絲孔因施力造成變形,鎖迴轉盤時螺絲鎖不進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