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X2235WM AD 驅動板 程序

楼主(2013-01-07):
有沒有那位大大 有這款程序 可以 分享一下

目前狀況 色偏 綠色 無法進入  工程模式

网友A:
您要哪一個程序?
RTD2120或是24C16?
顏色異常一般只要更換24C16
或是清空24C16就行了.
如果您要RTD2120程序我有,有需要我再上傳.

网友:
24C16可以用24C32還是可以用24C08取代?

网友:
24系列各大超商皆有舖貨,同規格
零件很容易買到,基本上後面數字
大的可以替代小的,但是沒必要替代.

EEPROM或是FLASH是液晶維修
常用零件,平時就應該準備齊全.
以前的經驗是拆舊的用的很不安心,
隨時擔心會不會再故障,現在一律
換上同規格全新零件,這是對顧客負責
也是專業維修的一種表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要哪一個程序?
RTD2120或是24C16?
顏色異常一般只要更換24C16

Dear : 海大
                 我換過 24c16 跟你買的   換上後 他就顏色偏綠 無法進入 工程模式 清除EEEPROM
                         這下該怎辦 我想說 是不是 重燒 RTD2120 應該會好  你覺得呢 ?
                         (頭痛中)

网友:
熱機30分鐘後開始執行工廠模式.
關機狀態--->同時按著向上向下按鍵不放--->按電源鍵--->
放掉3根手指頭--->開機--->按1鍵--->右上角出現工廠模式OSD--->
按向下鍵移動游標至AUTO COLOR--->按1鍵執行--->按2鍵退出工廠模式--->
關機--->開機--->完成工廠模式設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