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聲寶(LC-32G4T)不開機

楼主(2013-01-07):
請問各位大大~~聲寶(LC-32G4T)不開機~~
朋友搬來說不開機看有辦法處理嗎?.....
這款好像有點年紀了看到真的有點傻眼~~
拆開放好一陣子了....目前摸不著頭緒~~
~~~~~~~~~~~~~~~~~~~~~~~

1.(無燈號)測量橋式整流及大電容無電壓...
我把Relay拆掉直接短路後電壓進來了..目前紅燈閃爍...無法啟動開機....
請問各位大大...處理方式不知對不對...下一步方向在哪\???謝謝!!

~~~視訊盒~~~

网友:
這台怎麼掛夏普的品牌呢

剛查了一下資料,原來如此:

夏普公司(SHARP,シャープ株式会社);東證1部:6753,是一家日本的電器及電子公司,總公司設於日本大阪阿培野區。商標是「SHARP」。

夏普公司在香港,稱聲寶牌或聲寶公司。此外,日本夏普公司1990年與台灣電器製造商聲寶股份有限公司(SAMPO)在台灣合資成立「夏寶」公司,該公司進口夏普公司產品至台灣銷售,並委託台灣夏普股份有限公司服務部門於台灣各地提供產品售後服務。

网友:
建議想辦法先釐清螢幕有問題還是選台器有問題? 之前碰到是開機不久便斷電,後來換選台器後就正常了。

网友A:
忘了問,紅燈是閃幾次?

网友:
是夏寶不是聲寶...其實應該稱夏普..賣的價格會好些...

网友B:
測試時有沒有把視訊盒正確的連接上呢?
如果有,應該先查看待機電壓正不正常
你直接跳relay,如果沒待機電壓,你用這種方式強制送電,還是一樣閃紅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忘了問,紅燈是閃幾次?

回大大
紅燈持續閃爍......謝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測試時有沒有把視訊盒正確的連接上呢?
如果有,應該先查看待機電壓正不正常
你直接跳relay,如果沒待機電壓, ...

回大大```
視訊盒有接上`(原無燈號)...`
``因為在橋式整流測不到AC110v...
所以我才把Relay差拆掉(短路)給他電過去...
就看到紅燈閃爍...謝謝您!!

网友A:
閃爍有規律嗎? 還是從頭不間斷的閃不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閃爍有規律嗎? 還是從頭不間斷的閃不停?

回大大~~
就是~~閃~~滅~~閃~~滅~~不會停

謝謝您!!

网友C:
同時按住音量跟選台鍵靠近的2個按鍵(第2鍵跟第3鍵)再按POWER鍵,如果螢幕會亮出現英文字反K,那表示螢幕沒壞是TUNER BOX的問題~
待機紅燈會亮嗎?如果不會亮那就修螢幕的電源板。
這一型的大都是TUNER BOX壞~
僅供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時按住音量跟選台鍵靠近的2個按鍵(第2鍵跟第3鍵)再按POWER鍵,如果螢幕會亮出現英文字反K,那表示螢幕沒 ...

報告大大``
目前不開機狀態```
我先修看看電源部分~~~
謝謝您!!

网友C:
LC-32G4Tp1-end.part1.rar (1.39 MB, 下載次數: 81) LC-32G4Tp1-end.part2.rar (1.39 MB, 下載次數: 81) LC-32G4Tp1-end.part3.rar (1.39 MB, 下載次數: 75) LC-32G4Tp1-end.part4.rar (1.39 MB, 下載次數: 77) LC-32G4Tp1-end.part5.rar (1.24 MB, 下載次數: 84)
路上撿到的~不知道誰的~希望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路上撿到的~不知道誰的~希望有用

感恩lkckouchi大大~~
~~先收下....努力慢慢研究````
感謝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