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儀表] 國產賽威樂溫控烙鐵拆解

楼主(2013-01-07):
這台拿到手時,一直覺得有點太輕。很好奇,但懶得拆。不就一般仿936,變壓器、IC板還有那一些常見零件。

不過最近有人貼這一篇,
http://bbs.pigoo.com/thread-42687-1-1.html

有點好奇就拆了。。。。
居然沒有變壓器,還因為太輕了,加上鐵塊壓重。

看了這個東西以後,我想,為什麼不把它做成可攜帶式的就算了。
當然,配重的鐵塊就不用加了。。。。

楼主:
哪天有空,又心情好,自己找個小塑膠盒來改改看好了。。。。
明明是很好的東西,怎麼會做成這樣!!??

网友:
電壓全部都給TRIAC去降嘍

网友:
做這樣比較有質感!!  能賣你多一點COCO!!  生意頭腦!!

网友:
只少還比大陸的好一點巴~~
如果是大陸.真的如上大大所說的
用TRIAC可變電阻 100元就搞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哪天有空,又心情好,自己找個小塑膠盒來改改看好了。。。。
明明是很好的東西,怎麼會做成這樣! ...

draculaxx大:
   建議你不用改! 因為在怎麼改還是沒辦法改變它的特性!! 大有大的好,因為可以很穩的擺在桌上!!
   假如真的想要做 就拿一個12V調壓器配一隻烙鐵手柄就可以調溫了!!
   控溫洛鐵 和恆溫烙鐵的差異在有感測回授,不過還有一點就是烙鐵頭很重要,頭太尖會有 鞭長莫及 的特性!!

网友:
這組比較嚴重的問題就是烙鐵頭加熱芯採市電110V直驅,沒有經過變壓器隔離及降壓,未來若是發熱芯漏電比較會有傷害被焊電路及零件的可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raculaxx大:
   建議你不用改! 因為在怎麼改還是沒辦法改變它的特性!! 大有大的好,因為可以很穩的擺在桌 ...

>假如真的想要做 就拿一個12V調壓器配一隻烙鐵手柄就可以調溫了!!

阿乾大:
請問一下,這樣怎麼調溫的,烙鐵電壓吃多少?
我都是用TRIAC調溫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假如真的想要做 就拿一個12V調壓器配一隻烙鐵手柄就可以調溫了!!

阿乾大:

scottwang 大:
    我這次做控溫落鐵時候,使用 MOSFET 給電熱絲加熱效果還不錯!!
   光耦合 給MOSFET 利用 ON -延遲-OFF-延遲 來控制!!
   網路上資料提到 3~7V 0.5A~1.5A 可以升溫到 450度,不過這跟電熱絲的內阻有關,電阻為 3 ~3.3歐姆. 我的 936手柄 內阻 13.2歐姆!!
   電路我稍後再補!!
   今天做了電路,因為是交流 手頭上沒有"光耦合 DIAC" 只好把十年前的 SSR 拿出來,雖然標示 110/220V 但是使用24V也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C:
烙台就是烙鐵架最好的設置地方
一次隨手放至烙鐵,結果烙鐵滑動
DVM就變成烙鐵架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烙台就是烙鐵架最好的設置地方
一次隨手放至烙鐵,結果烙鐵滑動
DVM就變成烙鐵架 ...

popcorn 大:
  寶貴提醒!! 趕緊把以前的烙鐵架找出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popcorn 大:
  寶貴提醒!! 趕緊把以前的烙鐵架找出來!!

謝謝阿乾師幫忙尋找加熱芯,烙鐵今天完修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謝謝阿乾師幫忙尋找加熱芯,烙鐵今天完修了

POPCORN大:
     看到你的銲錫,偷偷的告訴你!!(要小聲!! 我很小聲) 雄爸爸的賣場所賣的銲錫,我在網路上看人家是以"米(公尺)"計價,有興趣下手要快!!

     你做的工具真的好用!! 拆零件的勾子還真的順手極了!! 另外針棒作為退接頭pin有很棒,我這次烙鐵控制器的接頭多,拆東補西就靠他...

网友C:
引用 网友A:
POPCORN大:
     看到你的銲錫,偷偷的告訴你!!(要小聲!! 我很小聲) 雄爸爸的賣場所賣的銲錫,我在網路上看 ...

焊錫快要該補充了,賣場在哪~找不到
輔助探棒被阿乾師發現新用途~退接頭pin
我也發現新用途,解焊對腳ic,工具類有另外發文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焊錫快要該補充了,賣場在哪~找不到
輔助探棒被阿乾師發現新用途~退接頭pin
我也發現新用途,解焊對腳i ...

好康逗相抱裡面的 雄爸的賣場!!
http://bbs.pigoo.com/thread-39435-1-2.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康逗相抱裡面的 雄爸的賣場!!
http://bbs.pigoo.com/thread-39435-1-2.html

啊~ Kester 成交結束
0.8mm 錫63%不含鉛 我還有庫存,不過都無助焊芯